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9-10-16):
这个变压器是干什么用的,输入多少伏电压,输出多少伏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变压器的作用主要是隔离  变压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

网友:
貌似就是个普通变压器,找个小功率变压器隔离试一下呗。

网友:
这就是一个微波炉用的

网友A:
线经那么粗不像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用调压器加上由小到大的电压,测定额定电压和估算容量。

网友:
细线可能是初级,看看有几欧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线粗的是初级接220V,线细的是次级驱动微波磁控管,高压2000v,高压侧很容易坏,早期的微波炉变压器是铜线的,后期的都是铝线的了

网友:
漂亮的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了,楼主还在怀疑吗?要不自己拆个微波炉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经那么粗不像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用调压器加上由小到大的电压,测定额定电压和估算容量。

正是微波炉变压器,应该还是早期的不是现在的!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猜错了。不是微波炉上的变压器,是从海信变频空调外机里拆下来的,不能接220的电,接上就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猜错了。不是微波炉上的变压器,是从海信变频空调外机里拆下来的,不能接220的电,接上就短 ...

没啥用,卖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卖铜吧

留着吧,也不值钱,磁钢片还有用,等有时间自己缠绕一个变压器

网友C:
可以测量下细线绕组的圈数大概估算下电压,看个头做个点焊机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下细线绕组的圈数大概估算下电压,看个头做个点焊机有点小了

做点焊机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说是微波炉变压器,微波炉次级有这么粗线吗?

不是微波炉的变压器,这是海信变频空调外机里拆出来的,初级线圈也有点粗,接上220就短路,上面也没有说明,所以不知道是多少伏电压的

网友E:
上个回复我说是微波炉变压器,是因为我没把手机浏览器切换到电脑版查看照片原图,没看清楚线径就信誓旦旦的说了,,抱歉,,唉,,,。

这个应该是滤波用的电感,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回复我说是微波炉变压器,是因为我没把手机浏览器切换到电脑版查看照片原图,没看清楚线径就信誓旦旦的 ...

不是电抗,因为有初级和次级绕组,就是有输入和输出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粗线接220,有线包的是高压,吕线的,价值不大,不要裸通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