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示波器扫描基线斜了!怎么办?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9-10-16):
这两天在整理自己的工作室。只是将一块30型老外磁表放在示波器外壳上。后来突然发現开机后扫描基线不在原来位置上!斜了!单综双踪都一样!先还不信。后来反复将万用表在外壳附近移动,证实确实是万用表的位置不同,基线位置也有不同的位置。見图片。
請教高手指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有的示波器里在示波管上有防磁外罩。我这个麦威620双踪的示管管上是否因为无外罩防磁引起的基线水平不在原位?希望能得到精通示波器的高手与各大神指教!
另外以后是否要注意不让有强烈磁性的工具靠近示波器?求助。

楼主:
䃼上照片。求助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䃼上照片。求助支招!

找把螺丝刀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把螺丝刀调一下这个?

调试后有所好转。但是两条基线不在一个水平,下边一根中间有一点点拱起。没有原来的线性好。
好像是受到外壳的磁场影响。难道真要消磁才行!

网友:
这个俺不懂了,俺只知道别人如果发的图片横着的话,俺只能把头扭着看了,据说可以治颈椎病哦

网友:
用消磁器试试吧。

网友:
把万用表调转180°,靠近原来放置的位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把螺丝刀调一下这个?

感谢高手指教,使我了解了这个调节孔的功能。以后放便多了!謝了

网友:
小孔是地磁调整用的。

网友:
7楼的主意好,还应该一边晃一边远离示波器。

网友:
磁化了,要消磁了,找资料自己做个消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