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iFi音源同轴和光纤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10-16):
不知道老鸟的hifi音源是怎么选择的,*宝上一堆百元以上的解码板和号称母带级解码机,并且都有销量。
问题是现在用CD、电脑、播放器等音源,后面几乎都带同轴和光纤输出,也带模拟左右声道的输出,平时都是通过左右声道输出到功放的,请教下:
一般放音还需要解码输出吗?
HiFi音源同轴和光纤输出通过解码音质比模拟输出音质好吗?
老鸟们是怎么选择HiFi音源问题的?谢谢

网友:
多个HIFI解码器,用下来只有一点就是,不同解码器不同的音色风格,看你平常喜欢哪类音乐,喜欢那种音色。
个人感觉一般放音解码器没必要,光纤同轴数字解码的优点主要是信噪比高,动态稍大,音乐细节丰富了点。
至于音源方面,发烧级CD未入手,原版高音质CD不好找,也太贵。基本就是电脑下载无损(网上收集及设备卖家共享)数字转盘、电脑播放XCMOS或HIFI独立 数字声卡输出等方式。解码器方面也不是芯片有了就发烧,外围元件设计调音音色方面更为重要。

至于那些宝上百元级解码我认为只能算是一种转换接口装置而已,比现在的集成声卡好不了太多。数字接口方面很多主板自带的也不差。

网友:
说是这样说,我一对漫步者2.0破音箱,声音又闷又糊,本来想扔了,后来配了个2000块级别的解码器,跟板载像2台不同的音箱,竟然可以享受音乐了。

网友:
我是只闻其声...  自己的设备里有光纤输出、也有同轴线,未有同轴解码机,有光纤解码,但未购买光纤传输线。
解码光纤与同轴的音质 ,肯定是 好过CD  DVD  EVD的,其数字化所包含的信息容量大。
现在除非要很“发烧”,感觉大部分的视听观众都倾向于 满足HDMI解码效果。
毕竟 视听这块 比 单纯的听 更具吸引力。
一台具备光纤、同轴、HDMI解码能力的机器,也是不错的购置。

网友:
说穿了:所谓解码板,电脑声卡就是一个东西。
1.将不同格式软体信息解码,这一部分总体差异不大;说白了就是自带的自我小系统,能解那些格式(硬解)。
2.数模转换,这一部分差异极大,大家都能转,看是拖拉机还是宝马。
3.模拟放大及输出,这一部分差异也很大(模拟电路)
将第1部分解出的数字信号输出,供爱好者自行配置第2.3部分。就是楼主所说。

网友:
CD机有光纤输出就用,其他设备(如唱机)没有就用模拟,CD机对比光纤和模拟,光纤的声音要好一些。

网友:
        CD,DVD,电脑,手机等音源的模拟输出也都是DAC解码而来的,而大部分厂家为了成本,使用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DAC芯片;再加上空间受限,电源成本问题,元件成本问题,所以原机的模拟输出一般都难入老烧的金耳朵。老烧自己制作DAC可畏不计成本,所以自制DAC输出(光纤同轴只是DAC的接收部分)一般都要比原机的模拟输出好N倍。

        收音机是没有DAC解码的,直接模拟输出,但是发射台那边的设备还是用到了DAC或ADC

网友:
我用的就是同轴,网上买的300元解码器,效果不错,

网友:
数字输出经过解码器音质好坏取决于解码器,一般比内置声卡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