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如何改耳放

楼主(2019-10-16):
家里闲置了一台前级,想将其改为耳放,最好是能推300到600欧的高阻耳机,无线电盲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改为好,如果加输出牛初级次级值设定为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你真是无线电盲,最好找坛上老鸟高手帮你改合适。电子管全是高压电。

网友:
在 R5两端并联一个音频隔离变压器,耳机接变压器次级即可。

网友:
你这个电路阴极输出且有隔直电容直接接上就可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