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电子管不多了,发一个利用6U1倒相的电路

楼主(2019-10-16):
国产6U1(欧标ECH81) 管子目前价格不贵,但用它的人不多,发个用它作倒相推6P14(EL84)电路。

网友A:
三六,三七复合管做倒相用古已有之,早些的可以追溯到花盆管时代的ECH4,约三十年代,晚点的大八脚葫芦ECH35也有,最后就是ECH81,6U1这种花生管,实际上这么用的很少很少,为什么拿变频管这样用,原因至今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六,三七复合管做倒相用古已有之,早些的可以追溯到花盆管时代的ECH4,约三十年代,晚点的大八脚葫芦ECH3 ...

为什么拿变频管这样用,原因至今未明。

电子管的通用性太强了,专用管一样可以在其他电路用,效果肯定没有在指定范围的好。以前管的资源少,代用的电路五花八门的。6N3高频管一样做前置低放...........6N1低频管除了低放......做高频头也不错的,一只可以做推挽小功放

网友:
以前条件物尽其用,现代人多选择就挑剔多了就少这类用法!

网友B:
合不合算?听说6U1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六,三七复合管做倒相用古已有之,早些的可以追溯到花盆管时代的ECH4,约三十年代,晚点的大八脚葫芦ECH3 ...

很多上海6U1,外面已出现镜面。但发射能力仍然良好。用于变频电路,因跨路电容增大往往有自激倾向,发出叫声,干扰收音。用于这种电路,也算是废物利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不合算?听说6U1寿命不长

寿命不长的6U1是北京电子管厂困难时期生产的黑字苏联编号6U1。实践证明,62年以后产品,无论北京上海,普遍性能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寿命不长的6U1是北京电子管厂困难时期生产的黑字苏联编号6U1。实践证明,62年以后产品,无论北京上海,普 ...

哦,学习了

网友D:
回头研究研究,我手头还有十多只6U1.

楼主:
感谢海河版主及电真空老师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头研究研究,我手头还有十多只6U1.

一并回复坛友们,也就想充分利用价廉的管子,这几天如有空将原电路的音调控制部分简化一下。供坛友参考。

网友E:
电路结构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倒相结构, 只是用了6U1来做为核心元件而已 ,  6U1左边多级管 接成 五级管形式,并且做为信号输入管, 倒相跟随管用6U1右边的三极管。  自动倒相电路本身优点就很明显, 并且倒相精度效果和跟随管以及外部电阻有关。  如果但从电路上看  好像问题不大。
        但是 这个使用方式有个很明显的缺陷,    6U1的左边为信号输入,这一级的增益强度 决定了能否直接推动后续功率管, 而起倒相作用的跟随管(6U1右边的三极管)从根本上来说 放大系数和五级管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  因此  该电路在小音量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大音量   三极管的增益跟不上五级管 这样就会出现明显的削波,结果……       这特么还是音响?   这个问题 在原设计的时候设计师已经有所考虑,  在三极管的栅极上   下取样电阻只有一个1M   而上取样电阻在1M的基础上多加了个50K以减小反馈 获得稍大的增益来补充两个管子之间的差。  这个电路只能说有个响吧, 在收音机里也许问题不大,但是放到音响电路上 就有点穿小鞋的意思了,  用这个管子还不如直接用6N1来得安逸。 可能 这个设计 在当时因为某种成本上的原因才这样考虑,
       但是 不是所有的洋图纸都是真香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结构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倒相结构, 只是用了6U1来做为核心元件而已 ,  6U1左边多级管 接成 五级管形式, ...

这个电路,ECH81七极部分,屏极电压60V,帘栅极电压40V,增益是很低的。可能并不会比三极管部分增益高出太多倍。可利用同比定律或电子管特性转换诺模图估算之。

网友:
保留意见
推挽电路力求对称,仔细看图的两臂
体会设计者的用心,和便宜似无瓜葛

网友:
1,明显是收音机电路,而不是HIFI。
2,ECH81第一栅是遥截止特性,线性不够好。
3,ECH81七极部分屏流只有0.85mA,因此对EL84的推动能力不够好,密勒效应会比较大。
4,6U8目前是廉价管,而设计收音机的年代ECH81可不见得廉价。不太明白设计者意图。

一点粗浅看法,供参考。

网友:
网上卖的小牛牛很不错
价格也不贵,
是做推挽机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