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10-17):
也准备按儋耳老师的6N2+6P1电路做个胆机,
现有个环牛次级125V,准备用倍压整流,看到图上用的是250V,这里的市电电压在225-230V,计算出来结果相差不大,可以不用改动次级电压吗?谢谢。

网友:
倍压整流完全可以不改动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半夜还及时回复

网友A:
输出电流会够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会够用么

只要电容在100微法以上,电流足够。有的电子管电视机就是倍压整流,功率在150瓦。

网友B:
翻翻吧,之前有个坛友做过,对电路图提出了一些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翻吧,之前有个坛友做过,对电路图提出了一些更改

谢谢,没找到,就照图做了--水平不行啊

网友C:
只用两只二极管,电力足够。2N400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两只二极管,电力足够。2N4001即可。

谢谢指点。
因为市电230V,次级就要130V,这样的话整流后按坛上各位的贴子的方法算下来要310V了,有点弄不清了,所以要来问一下。4007从废节能灯上拆了不少,就按本坛的方法弄了

楼主:
谢谢
我也不懂,否则不会来问了

网友D:
关键要看变压器125V的绕组容量足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要看变压器125V的绕组容量足够吗。

是180W的麻将机环变

楼主:
今天费了点时间,接上了30瓦烙铁当负载,226的市电就有133V了,准备加点绕组给它降点下来,以后的电压说不定还要升上去,这样稳妥点。降下15V的话以后市电升到了240V也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