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提高再生式收音机接收灵敏度的方法探究

楼主(2019-10-17):
作为一个广播票友,一直都喜欢玩收音机。平时把玩的一直是手上的几台外差机。但对再生机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原来玩再生机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原机早已找不到。固决定再做一台再生式收音机。也过一把再生的瘾!
     网上找了找电路,发现来复再生电路构架一直也就几种形式,感觉一直以来技术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于是自己心里也在想,再生机通过其它改进,接收灵敏度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吗?于是在这种想法下,对传统电路进行了优化改进,电路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并做了一台小机来验证自己的构想,结果非常满意!接改灵敏度是我做过的再生机中最高的一台。这台机机做好后灵敏度让我有点意外!接收灵敏度尽然超过了我手里的3台小形外差机,分别是德生的R9701,R9710和一台小磁带机上拆下的用东芝TA2003芯片的收音板。接收灵敏度和我的德生R333相当。R333内部电路除了IC外,德生工程师还给LC调谐回路外加了一级高放。直放机超过外差机大家都说不可能,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实话实说,这台机接收灵敏度超过了我手里4台外差机中的3台。因平时不在家,不方便,等周未我拍一段对比视频上传大家看一下吧!

因为是实验性电路,电线和零件的位置已经被我改得面目全非了! 不过还好实验比较成功,后面再重新整重了!

下面就我的改进思路说一下,有不完善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和电路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们指出。用手边的废料搭了一个小机,机子很丑,主要是想验证一下电路的可行性。
改进的几个位置:
1.LC回路改为双磁棒,提高Q值和接收性能;
2.倍压检波二极管加入直流偏置电路,提高弱信号的检波效率;
3.加大检波负载的阻抗,从而使倍压负载负荷变轻,有效提高倍压效果;
4.加入带有可调门限的“二次AGC”电路,对超过限定门限值的强信号进行压制,达不到门限值的弱信号不进行压制,从而可以将再生量相比传统电路再生量加得更大一些,有效增强弱信号的强度,进一步提高了弱信号的接改灵敏度。
5.为了充分利用LM386芯片50K的输入阻抗,有效保持检波高倍压。音量开关不接在3脚(接在此处会拉低检波负载的交流阻抗,降低倍压效果),音量开关可以接在2脚,利用LM386差分电路共模信号不能通过的原理,将同相信号从输出端反馈到2脚,抵制部分3脚信号的输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3脚的输入阻抗(共模实质就是负反馈),进一步提高了倍压电压,同时也达到了控制音量的目的。

1. LC天线接收回路的改进。采用双磁棒,采用高Q绕法,提高接收性能提高Q值。

下图是我借鉴的双磁棒天线的LC制作方法资料:

下面图A和图B是我画的,图A是上图资料中双磁棒的接法,图B是我便于接线更改后的接法,其实图AB都是一样的,实物按图B做的。
下图1是传统电路,图2是我改进后的电路,图3是双磁棒和单磁棒的转换接收对比电路,图3是音量开关电位器阻值变换。
下面是制作的调谐旋钮,采用坏的时间继电器旋钮来改。
下面是制作的样子,很丑!天线纱包线是用直径0.05的继电器线圈来回拉了20次,拧成的20股纱包线绕制的天线线圈。
下面一张是天线重绕之前的样子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说说,后续在做正是的电路版。这个是实验性的。

上面忘了说了:这是一台地地道道的再生机,虽然电路图看不到再生电容或线圈。不是我忘了画,是确实不需要。我是通过扼流圈再生的,因为是双磁棒,磁棒和扼流圈的互感很强,在左边的上下线圈中间位置时,再生量早已经过头了,所以不得不加长扼流圈的引脚移动扼流圈来调节再生量大小,实际如图要偏离上下中心很多才再生量合适。再生和均匀性很好调,可以调得很均匀,扼流圈相对磁棒作上下移动调频段均匀性,左右或者前后移动调再生强度。很好调。
  另外。LM386的1和8不接,音量都很大,一到晚上几个强台(如西藏台),声音大到堵塞。所以才想起加一个门限AGC 。加了后发现有个好处,强台压低的,弱台还可以比不加AGC前再生量加得更大一些。
9018用的β为80,9014的β为400。这里说一下,9014的CE极,电压低,并没有完全进入放大区,工作在曲线弯曲段。所以在这里更多的作用是充当泄流开关,只有一定量的放大能力。

补充内容 (2019-10-17 14:37):
检波后滤波使用的是π型滤波,主要是想滤除再生机特有的“丝丝拉拉”的声音,提高音质提高信噪比。

网友:
知识含量太高了,而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就喜欢楼主这样的帖子。

网友A:
支持楼主的直放机。
我前几天也做了台直放机,灵敏度还行,外差机能收到的台都能收到,强弱强的声音变化也不算太大。就是选择性没法啊。
咱们切磋切磋
做了个去库存的直放机,能收到挺多台....

网友B:
问下楼主,双磁棒的次级绕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双磁棒的次级绕在那里?

你误会了!你是看到上面的最后的两个图吧!这两个没绕次级,这是我之前实验接场管用的磁棒,和上面的其它图不是一个磁棒。接场管不需要次极。
下面这个图,绕了6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的直放机。
我前几天也做了台直放机,灵敏度还行,外差机能收到的台都能收到,强弱强的声音变化也 ...

我这台选择性很好。下午有空看看你的视频。谢谢!

网友C:
蜜蜂老师您的那个测电感的套件效果怎么样(特指测磁棒天线和中周)。能不能私个链接。

网友:
很棒!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蜜蜂老师您的那个测电感的套件效果怎么样(特指测磁棒天线和中周)。能不能私个链接。

牛兄好呀! 我的万用表没有测电感的功能,所以前两年买了一个,精度还算靠谱,可以测电感和电容量,在宝宝上太多了,东西也小巧,我的是在宝宝上买的,50元包邮。自己搜一下吧!输入“测电感”之类的就出来一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兄好呀! 我的万用表没有测电感的功能,所以前两年买了一个,可以测电感和电容量,在宝宝上 ...

呵呵,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使用效果怎么样?

精度还算过得去,测的电容值和用万用表测的值对得上,电感测量也还基本靠谱!用他测的电感做的lC或震荡器,从频率看还算靠谱,相差不大。买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主那本教科书说,缠绕在一根磁棒上的2个线圈可以忽略互感,应该不对吧?如果没有互感,那么把其中一个线圈掉一下头,应该没有影响的。是吧?

建议把两个线圈套在单独磁棒上,让磁棒成九十度交叉,;和缠在一个磁棒上,;看看电感差多少?如果有互感了,缠在一根磁棒上的电感之和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还算过得去,测的电容值和用万用表测的值对得上,电感测量也还基本靠谱!用他测的电感做的lC或震荡器 ...

这就放心了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选择性很好。下午有空看看你的视频。谢谢!

我没有视频,只录了一小段声音。啥时候你也录段音/视频, 让我也感受一下你的大做,争取从你这里偷师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本教科书说,缠绕在一根磁棒上的2个线圈可以忽略互感,应该不对吧?如果没有互感,那么把其中一个线 ...

peiguoqing老师好呀!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怎么垂直放法什么的。。。还望老师能否画个示意图说明一下,学生愚笨没能理解。上面书上的图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线圈分段绕制,减小分布电容,借用两个最佳偶合点。你说的互感问题我想应该有吧!只是距离拉大了,可能互感小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eiguoqing老师好呀!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怎么垂直放法什么的。。。还望老师能否画个示意图说 ...

我试试再说吧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老师的加分!

网友E:
双磁棒天线加倍增加了天线的有效高度,把这一"新技术"应用到直放机也属首次。倍压检波采用直流偏置,与LM386采用高阻输入有机结合,都是活学活用,晶区典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磁棒天线加倍增加了天线的有效高度,把这一"新技术"应用到直放机也属首次。倍压检波采用直流偏置,与LM38 ...

兵兄过奖了!和坛内的各位前辈们的理论和实践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只是产生了新想法就想去验证一下罢了!道是采用双磁棒的机子我还真没见过。也就产生了想试试的想法,所以去做做看,做了一下对比采用双磁棒灵敏度提高比较明显。

网友F:
楼主,我告诉你,除了天线能折腾,你无论怎么做都没有本质的提高!奉劝你早收手早好,别在大师们的误导下花大量时间做些无用功。当然除了你足够高的热情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你,除了天线能折腾,你无论怎么做都没有本质的提高!奉劝你早收手早好,别在大师们的误导下花 ...

感谢huangzs 老师的评论! 你说的道理是对的,我也不会去钻什么牛角尖问题的。因为再生电路和外差电路构架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电路,就决定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是不同的!我做的事情只是在自己的理解下改善再生电路的元件布局合理性,优化参数使之怎样组合性能最大化,不是发明!毕竟再生电路的电路形式及性能早已经被前人挖掘完了,我更没有前人聪明。就算是只折腾了天线有更好的效果,性能有所提高也是好的呀!不是吗?这也是玩的意义所在。看自己怎么玩了。不存在滴!

网友:
想法好,图画的好,机器做的好,赞一个。

楼主:
再次感谢xjt83231952老师的加分,加这么多分,学生受之有愧!我也只是将再生电路形式总结优化了一下,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并和大家分享交流自己的制作心得,其中有可能还有阐述有误的地方!谢谢xjt83231952老师!

楼主:
谢感大猫兄!,我现在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这个加的AGC原理上有克制自激的作用,原因是有自激趋势时,自激电压远比信号电压高,检波后得到比较高的正电压,这个电压通过AGC反馈,快速拉低9018基极电压,使9018增益快速下降,从而自己消除自激。目前的情况是再生严重加过量时,整机并不会出现自激。只是LC因再生量过大,Q值过高,转动调谐旋扭时,每个台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尖锐的小点。随着再生减小,LC的选频带宽又慢慢变大,电台节目声音慢慢出现。我也是做了这个小机才知道加AGC还有这个好处,再生过量电路不会自激(挺有趣!),所以接下来想再加一级高放式式,看看会有什么效果,目前的整机灵敏度自己已经比较满意!

网友:
这里的AGC电路是通过9014控制减少9018基极电流来降低放大倍数的吗?

网友:
再生电路可以研究深入点

网友G(2020-07-23):
请问您讲磁棒的这本书的名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讲磁棒的这本书的名字是?

朋友你好!我没有关于这本完整的书,我前面帖出来的关于磁棒的几页书是原来网上找的资料。可能其它坛友有完整的这本书的资料,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没有关于这本完整的书,我前面帖出来的关于磁棒的几页书是原来网上找的资料。可能其它坛友有 ...

这本书叫《收音机 扩音机特殊电路》,因这里限制大小,分成7个卷压缩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没有关于这本完整的书,我前面帖出来的关于磁棒的几页书是原来网上找的资料。可能其它坛友有 ...

LC谐振坛友你好,不是说有视频欣赏吗?

网友:
    一级高放的来复再生机只加上提高检波效率电路和一根磁棒,接收灵敏度就超过了楼主手里的3台小型外差机,分别是德生的R9701,R9710和用东芝TA2003芯片的收音板。这3台小型外差机该返修调试,或扔掉。

网友:
德生的R9710外差机电路图如下,可供楼主和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本书叫《收音机 扩音机特殊电路》,因这里限制大小,分成7个卷压缩

非常感谢,您真是大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没有关于这本完整的书,我前面帖出来的关于磁棒的几页书是原来网上找的资料。可能其它坛友有 ...

楼下已经有好心人贴出这本书的链接及下载,但我还是哟谢谢您。没有您我就不知道这么绕法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