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 与锂电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9-10-17):
72v电瓶车加了一组锂电,现在就是2组72v电池组,一组锂电一组铅酸(锂电放在座桶里面方便携带),听说低电流放电能多放些电,而且对电瓶寿命好些,现在 想2组直接并联使用 ,充电分开,有没有什么小电路保证电瓶只能放电不会充电,就是相当于水路的单向阀,怕一组电瓶对另一组电瓶充电,

补充内容 (2019-10-18 11:14):
还是论坛人才多,我现在用的就是2路空气开关,同时只能一路打开的,现在2个电瓶 单人,可以跑100km实测的,也完全满足需求了,如果有能并联的方法更好,只是想折腾下,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各串一个大功率二级管输出不是很简单。

网友:
2楼正解,2个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搞定

网友:
两组不同性质电池不能并用。

网友:
串大功率二极管不可取,一部分电消耗在大功率二极管发热上了,而且有电压降,续航缩短了不少,并且每次充电器充电会充不满电的,因为充电器满电截止电压是固定设计好的。最好用两个32A空开互相转换给电动车供电,只要两空开不同时运作就行。

网友:
上超级电容吧。

网友: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分开供电,可以设计一个低压切换电路就行了,简单的可以手动切换

网友:
网上有电瓶车切换空气开关,互锁联动的

网友:
别用二极管了!!   两颗二极管的压降在1.5V左右  功耗太大了

网友(2019-11-21):
15串铁锂可以和48v铅酸并联,研究一下放电曲线,可以调整一下串数

网友:
充电同口,再用二极管单向充电,放电用2p互锁空开

网友:
尽量不要并到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