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外磁万用表真的对示波器的线性有影响。

楼主(2019-10-17):
前天发贴求助示波器扫描基线偏向。经过本人自己设法终于成功解决。方法如下将外壳拆下,用木头猛力平均的搞打。利用激烈的振动,使外壳剩余的磁场消失。再仔细调整后恢复原样。这里我反正要动手拆外壳的。在拆之前仔细用万用表做了好多试念。发现凡是外磁表,如500型,47形,30形,等大磁鋼表头在离示波器15到20厘米处时,就产生对波形的影响。而且角度方位不同线性的偏转大小不同。但是拿走表后线性就不能准确复位了。但是所有的内磁表在靠近示波器时示波器的线条均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得到结论,示波器应该避免与外磁式的万用表近距离接触。以免影响示波器线性。同时在使用中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A:
LZ 可还在用老式的 CRT 示波器?

网友B:
用个交流线圈退磁多好? 老电视机的那个退磁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可还在用老式的 CRT 示波器?

对的。因为化费不大。在淘宝上200元包邮送探头。型号为麦威620基本性能类同固徫620。使用范围也同固偉620相同。确实在八,九成成色之间。只是托运中面框一只角摔坏了。后用502䃼好。使用中线性及各部份调节正常。一般来说玩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交流线圈退磁多好? 老电视机的那个退磁也行啊。

因为外壳是普通鉄皮、磁性保护不像有鋼性的冷扎板。一有强烈振动就会失磁。所以简单一点。快一点就用此办法了。还行解决了。謝谢你了

网友C:
有些示波器外面有修正地磁的辅助线圈, 如果没有这个线圈也可以考虑加一个这样的线圈. 地磁很弱, 抵消很容易. 如果是外壳被磁化导致的问题, 不妨用变压器做一个消磁机试试. 大力敲击对示波管和电路板都是一个考验.

网友:
拧一下上面那个地磁偏转电位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示波器外面有修正地磁的辅助线圈, 如果没有这个线圈也可以考虑加一个这样的线圈. 地磁很弱, 抵消很容易 ...

謝謝版主指导。不过我是将整个外壳全拆下来搞击的。同时我也对这个现象反复做了个试验。工作台清理干净。外壳经过搞打后装上。线性回归正常,然后先将内磁47形表在外壳上移运。发现没什么异样。但是一换成老式30形或者500形外磁表,在距离外壳15厘米左右就发现基线开始隨着表的远近和表的各种角度发生变化。而且这时如果将表拿开后。基线己不能在原来的位置上了。两根基线而且不能平行。但是用一块打碎的外磁揚声器的磁鋼贴着外壳移动。基线会隨着磁铁的移动发生变化。很有意思。虽然基线混乱了。但是再将外壳全部拆下来。光机在工作台上开机时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时再将拆下的外壳经过搞击后装上机器后。又恢复了正常。经过这么一搞我也祘是领教了磁㘯对显示器的影响与关係。很有意思!老顽童了喜欢追求个为什么?弄出明白来。才能放心,与放手!

网友:
拆下来敲自然没事。我没看仔细。就是太费劲。以前拿磁铁往黑白电视机屏幕上靠,那效果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