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收音机求助

楼主(2019-10-17):
上海144一台,开机灯丝正常,中波短偶尔有轻微啪啪声,测40uF电容处电压只有150v,测交流高压绕组电压450Ⅴ,更换6Z4,2X20uF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怀疑输出牛初级电容问题,拆掉,也不行,电压依旧150V,现在怀疑输出牛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通断基本正常,我应该怎么继续,求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断开负载,重新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既然电容都换了,可以考虑是不是后级哪个地方有故障,只好一级一级地来,先检查电源自身。

网友:
2X20uF滤波电容那个地方的电压应该是250V。
6P14的7脚屏压240V;
9脚帘栅极电压235V。

楼主:
补充下,切到拾音档,可以放音

网友:
一般是,拔管子,插管子,测电压,查电容

网友:
要解决250V直流电压异常的问题。
既然可以放音,那么测量一下放音时的C33(也就是2X20uF滤波电容那个地方)的电压也很方便。
电路图上是250V。

网友:
只留着6Z4拔下其它管子,测整流后直流电压,逐个实验可以排除电子管的问题,不过空载电容上的电压要高,有一定风险。

网友:
我建议你在拾音档测量该电容电压。因你说拾音正常。另外此机拾音档切断了6U1和6K4的乙电电源。用这个方法分割故障范围。

网友:
楼主测量的可能是高压绕组的两端抽头吧,算起来也算合理。只是总体电压偏低,建议查一下6P14前面的耦合电容,这个漏电的话,会导致变压器负载变大很多。

另外是有碰线的地方,尤其是管座附近和管座内部,也查一下。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晚上再查下。

楼主:
中午休息时查了下,电压还在下降,只有100V左右了,各档都是,但拾音还有输出(用音频信号发生器在喇叭还能听到声音),奇怪了!?

楼主:
就是随着时间延长电压慢慢下降

网友:
若拾音正常功放电路,电源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有原理图检修就便捷了,

楼主:
现在又变了,+B电压只有40v了,反而可以收台了,音量打到最大,可以收听到电台声音,在安静环境可以清晰听到。奇怪呀,摸头不知脑,交流电压还是2X250v正常

楼主:
查出2个问题,换上的旧6Z4坏了,还有6U1管座漏电,现在已经正常出声了,下一步细细打理

楼主:
总结下,由于都是旧件,更换时也不能保证是好地,所以走了弯路,其实原故障应该是6U1管座漏电与滤波电容失容问题,结果我换电容同时,又换了6Z4,电压一低,漏电处反而不漏电了,所以几十V反而收到了台,胡乱更换元件反而走了弯路。

楼主:
老电容失容所以漏电不明显,而更换电容同时又换了6Z4,电压反而更低,我又换回原6Z4后,电压升到240V左右,管座打火明显,一下就发现问题了。而老电容时,电压只150V左右,反而没有明显打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