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双显卡

楼主(2019-10-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淘宝有 显示器一分二的切换器,几十块钱

网友:
那不叫双显卡  。。。。。

去买个VGA切换器就行了。。。。

更专业的设备叫 KVM  连键鼠一起切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台为本地主机,一台为远程登录。

网友:
1、两台主机不叫作双显卡,双显卡的意思是一台主机装俩显卡

2、两台主机一台显示器最简单的切换就是用多输入接口显示器,然后直接在显示器菜单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