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绕制的一种方法的被否定

楼主(2019-10-18):
那位前辈的忠告是对的,善意的。变压器是工作在交变环境下,不能仅用直流电阻电压去衡量。你去量一下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就知道,它要工作在220V环境下,你能用直流压降去说吗?为什么?因为它是工作在50Hz交流。那输出变压器是工作在更高的交变频率下,其线圈阻抗就是管子的负载,两端的压差是和管子的工作高压直接相关的,它就不只是直流分量,而主要是交流,你想它的两端电压差有多大,更何况在瞬间空载时,线圈两端超高的脉带电压,不击穿线圈那是你的幸运。

网友A:
技术这个东西 弯多路窄,楼主的想法很明显就是没有转过弯 在拐角处翻车了, 车子怎么翻的 楼主还在一脸懵逼,还座在车里觉得车子还在正道上。 线圈的自感 这一课程 楼主暂时缺课,交直流叠加概念还未上到,所以 对于这个问题楼主眼前一片白,大家画个尖头指方向,楼主觉得此地疑无路便说大家在打击他……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没啥奇怪,因为楼主不懂啊! 所以只能用傻大粗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解决方法相比技术解决要费很多很多很多银子和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    只能说 楼主的提升潜力还是很大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糊涂了  感应电动势  那是反电动势的产生原理  电感的工作原理  反电动势不可能高于主动电动势  这是 ...

假使+300v供电,推挽变压器初级两端原则上可能出现的最高电压是600v,最低电压是0v(为说明问题忽略管子和绕组的压降),双线绕法是两臂头尾相接,匝间最高电压原则上不超过600v

变压器通过正弦波电流时是遵从这一电压计算的,但通过脉冲信号情况就不同的,比如给变压器通入一定的电流,使铁芯接近饱但不饱和,之后断开,由于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绕组中的电流会继续保持原来的大小、原来的方向,电流坚持要流动,但外部没有通路,唯一的放电回路就是分布电容,在分布电容有限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大小的电流只有很高的电压才行,这个电压我们一般称作反感电势,具体大小取决于变压器的分布参数,分布参数越大、反感电势越小,假使变压器的分布参数谐振频率的半个周期是是100微秒,给绕组加100v电压直至铁芯接近饱和后马上断开,如果通电时间是10毫秒,断开后的反感电势将超过10000v(可以大致的理解,通电时时间越长,放电时时间越短,反感电势越高,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呈反比例关系)

音频信号成分复杂,脉冲成分是存在的,对变压器的要求也会高一点,起码用电源电压去衡量是不够的

实际电路中由于电子管内阻的存在,反感电势多了一个泄放通道,屏极的瞬时电压值也没有那么高,如果偏执合理,激励信号合适,甚至不会有高电压出现,但非常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比如甲类推挽电路中,如果偏执不合理或激励信号太大,一侧电子管完全截至,而另一侧的电子管由于阴极能力的限制以及其他原因无法做出补偿,仍然会有较高的瞬时屏压出现,乙类电路就更需要考虑了,由于输出管的静态时接近截至,阻尼能力较弱,如果双线并绕做推挽,用万用表做个简单的测量就有可能击穿变压器

可以参考一下早先的电子管电视机(晶体管电视也行),看看实际供电电压,在看看反峰电压,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这个东西 弯多路窄,楼主的想法很明显就是没有转过弯 在拐角处翻车了, 车子怎么翻的 楼主还在一脸懵逼 ...

什么叫出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
变压器绕组是互感的,推挽变压器,一臂正,另一臂就是负,有多少正电压变化,就会有多少负电压出现。一正一负的叠加,就很高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与您的漆包线与绝缘材料的性能。当一个快速脉冲加到变压器上时出现千伏电压也是不奇怪的。

网友:
哥们需要老天爷教育。

网友:
看来楼主根本不懂基本的电路原理。态度就不是来讨论问题的。不管你们怎么解释,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我永远是对的,老子天下第一。不明白跑矿坛发布这种帖子有什么意义。建议您回家孤芳自赏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喊口号  扣帽子就不要来了  这类人太多了  我是究根问底  如果能够双臂分开绕  自然更好  我如果再做也会尽 ...

双线并绕,把绝缘做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只有实践出真知。当然,前辈们这么说,自有他们的理由。音频电压也是交流电压,交流电压也可以看成是直流电压用开关连续以每秒多少次来进行开关动作,既然是有开关动作,那么一个线圈在通电后瞬间断电肯定会产生自感电压,这个自感电压取决于线圈的电感量,电感量越大,线圈的自感电压越高(可能不完全正确)与之相关的在变压器中还有一个互感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挽牛哪来的负电压?那时两路正压电流分别供给倒向的两个电子管的阳极。

当你把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原绕组看成自耦变压器绕组,其绕组的中点(整个绕组的一半),即输入端接B+电源,那在绕组的两个端头上会出现多高的(音频交流)电压?也许会换个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输出牛  输出牛是在直流电流量中波动音频信号  音频信号的电压波动  左右也是基本平衡的  我强调的 ...

小伙子,你知道相位吗?推挽的两管阳极在同一瞬间,它们的交变相位是同相还是反相?如果是同相,那你的分析一定是对的,只可惜这个就不叫推挽电路了。推挽电路这两管的阳极是反相的,这时的电压差那可不是一点点高哦 。如果这些你都知道了,那你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网友:
听说现在质量好的漆包线耐压达到2000多伏,感觉不会烧掉,楼主试试嘛,最多冒个烟

网友C:
一般的漆包线耐压是1级:1000-2000V;2级:1900-3800V。漆包线的耐压和规格及漆膜等级有关,具体可参考GB/T 6109.1 -2008标准 (漆包圆绕组线 第1部分 一般规定)

网友:
楼主有这个闲心在这里瞎扯,不如多看点书。

网友:
楼主听不进前辈和老烧友的建言没关系,但不要在坛子里面打嘴炮,只有动手做才能说明你的言论是否可行。

网友D:
    楼主别生气,双线并绕对称性肯定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绕组头尾紧贴,绕组直流压降确实不高,也不容易击穿,那是静态通直流电流的状态,交流状态下产生的的高压是可以到 1千伏以上甚至更高,击穿的可能性大大升高,所以基本不采用这种绕法,你的没有击穿正常使用,请小心,很危险,以前给人绕过好几个广播扩音机推挽牛,拆开线包看到那么好的绝缘都击穿烧坏,自己绕的也有过工作打火,所以说双线并绕是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百B   当初是追求方便  两组绝对平衡  所以就这样做了  后来别人也提出相对于  分开绕制存在危险  听听视 ...

      用不着那样冲动,你说的双线并绕输出变压器其实很常见,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两臂的直流电阻相等。这种变压器在晶体管电路中很常见,那是因为它工作电压低,没有绝缘击穿的风险。在胆机中如果可以找到高耐压的漆包线完全可以采用双线并绕的工艺,不过此时主要考虑的是分布电容问题,如果对高频有明显影响就应酌情处理了。
      对于胆机来说P-P间的电压是很高的,以250电源电压的胆机来说,正常情况下它的P-P间的电压就可能高达560V之多,如果出现变压器次级开路,这个电压还会成倍提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网友:
耐着性子看完了楼主及大家的帖子,感觉楼主的好学精神还是很可贵的,值得提倡和学习。也看得出来,楼主对此问题的理解、认识也在门边转来转去,但还没入门。建议找一本有关书本好好看看,悟悟,很可能会突然醒来,明白。大家对你的批评与指点也多是善意的。玩电子技术,要先读书,后实践;边读书,边实践的。碰到难于理解的,要多看书,反复看,多悟,才能有收获。

网友:
使用丝包线可以双线并绕,不过体积很大!窗口未必能容纳!

网友:
     本坛前几年有几位"大神"在坛里不懂装懂,乱下结论乱发帖,碰的头破血流。后来自己感到很没趣,'隐退"了。   现如今又有新"苗子"出土,楼主应该是"新二号苗"。  看其头像,自己都笑掉大牙了。无知者无畏!

网友:
看来坛里也没多少朋友实际双线并绕过呀。我在五年前就搞过一个FU29推挽牛就是双线并绕的。两臂电压差也有考虑过。不过大家好像忽略了一点。即两个线组在一头一尾是连接起来做为B+电压的。所以实际两头接线端承受的电压就只是一组线头尾之间的电压。直流电压两端当时测量值也不高,只要不存在次级开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次级开路即使分层分段也会有危险。当时用的线耐压到2500V加上浸泡两次绝缘油。FU29工作电压350V以上。使用两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机器现在拆了但牛还在。摇表测量绝缘良好。

网友E:
請問這是哪一本書裡的資料? 我想找來看看

网友:
这才叫好贴子啊!

网友:
普通的漆包线肯定不行,如用高强度漆包线还差不多。

网友:
绕个805推挽试试~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建议用个两个相同的6P1输出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串联提高阻抗减小对测量对象的影响,然后次级接到你的输出的P-P端,次级接示波器,正常放音,看看次级的音频电压值不就可以推算出初级两边的动态电压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次级输出  整流滤波  供电  经过电子管阳极激发电子管工作  阳栅阴三极运行  产生电流过电压放大效应 ...

    坛友,这是电磁学的自感现象,一个电感线圈的电流产生变化,其产生的磁场变化反过来在线圈上感应出电动势,根据电流变化的快慢、大小,线圈自身的圈数、电感量,感应出电动势有大有小,你做一个实验,用手分别捏着你的输出牛(约100W的电源变压器也行)初级两端,同时两端用电池通电,你会感觉在电池断开的瞬间有触电感,证明此刻有约上百伏的电压产生,所以输出牛会产生感应高压就可以理解了,难怪有坛友说你要看看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友,这是电磁学的自感现象,一个电感线圈的电流产生变化,其产生的磁场变化反过来在线圈上感应出电 ...

     你的办法能给他提供亲身体验。昨天就想让他用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分别按住(接触)输出一次的P1、B+、P2,然后右手用指针万用表Rx1挡去测二次绕组,这时会感受到一次绕组会有高压产生。但他不一定肯做,即是做了试验,感受到了,也不一定能品出其中的奥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糊涂了  感应电动势  那是反电动势的产生原理  电感的工作原理  反电动势不可能高于主动电动势  这是 ...

你真天真,你就没想想磁通量变化会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漆包线耐压是1级:1000-2000V;2级:1900-3800V。漆包线的耐压和规格及漆膜等级有关,具体可参考GB/T ...

请注意:你说的漆包线的耐压的这个数值,是加压1分钟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糊涂了  感应电动势  那是反电动势的产生原理  电感的工作原理  反电动势不可能高于主动电动势  这是 ...

      坛友,感应电动势、电磁感应等等这些概念还要加强一下,照你的理论,几十伏供电的电路产生几百伏上千伏电压就不可能,因为不能高于几十伏,那众多的设备里高电压的发生怎么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是哪一本書裡的資料? 我想找來看看

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器件及放大器》下册——放大器部分。

网友:
请各位坛友 用文明语言冷静回帖,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漆包线耐压是1级:1000-2000V;2级:1900-3800V。漆包线的耐压和规格及漆膜等级有关,具体可参考GB/T ...

除了漆包线的耐压,还有一个指标是针孔数量,以1.00mm漆包线为例,老标准每米允许有40个针孔,也就是漆皮上的小洞,这个小洞的击穿电压是就是空气的击穿电压(每毫米3000v),同样以1.00mm漆包线为例,漆皮厚度大约0.04mm,算下来也就是120v,以漆皮的耐压去做标准是不可靠的

漆包线的耐压测试是两段一定长度的漆包线绞合后加压测量,统计击穿电压,如果某一电压下有85%以上的试样不击穿,测试电压就可以标注为漆包线耐压,所以千万不要当真,在实际缠绕时代拉伸、弯曲都有可能形成皴裂,耐压余量要很大才行,同样以1.00mm漆包线为例,匝间电压最好不要高于270v

常用漆包线分为两种漆皮厚度,一般在型号后边以-1或-2做标注,分别对应两种漆皮厚度,-1漆皮薄耐压低,-2漆皮厚耐压高,据说还有-3,是专为脉冲变压器设计,漆皮更厚耐压更高,但我没有见过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请用这种绕法做个2只805输出275W的电路输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器件及放大器》下册——放大器部分。

謝謝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输出牛  输出牛是在直流电流量中波动音频信号  音频信号的电压波动  左右也是基本平衡的  我强调的 ...

输出如果以纯电阻方式,那么压差请参阅电子管曲线图;
感性负载请学习电感方面知识。
粗鄙一点讲,请想一下日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在探讨上千伏的感性电压是怎么会产生的!

日光灯是怎样启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生气,双线并绕对称性肯定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绕组头尾紧贴,绕组直流压降确实不高,也不容易击穿 ...

您说的大方向是对的,小处有误。
1.双线并绕法当年就干过,匝间电压约数百伏,达不到上千伏。击穿的危险确实极高。
2.单线变压器的击穿实际是不存在的,匝间电压约数伏至数十伏。烧毁的原因一个是高温造成绝缘损坏;另一个是受潮造成;还有一种原因为因交流造成震动,造成摩擦损坏绝缘。解决的方法为良好的浸漆。
所以双线并绕法因高温,受潮,震动外,又加一个高压,损毁的几率大增。所以不建议。
3.当年做双线并绕时采用预先除潮,每层垫纸,刷环氧树脂的方法;
但是又造成散热不良,所以又采用加大铁芯,加粗线径。可又造成激励电流变大,波形畸变。
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些人 不会说人话  探讨问题 弄个明白  初级的东西是都懂  不要在这里显呗了。我也知道这样不是很好  但 ...

请先学习电感相关知识。
至于人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在探讨上千伏的感性电压是怎么会产生的!

变压器副边获得的负载功率是由原边提供的,假设负载功率为20V×1A=20瓦,变比=35 ,那么肯定原边电压(Vp_p)=20V×35=700V
(注意这里为贴近主题未将损耗-效率等等计入,实际计算可参考这里[点此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大方向是对的,小处有误。
1.双线并绕法当年就干过,匝间电压约数百伏,达不到上千伏。击穿的危险 ...

    是的,变压器烧坏的原因有多种,我只说电压的问题给楼主,双线并绕在很多低电压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绕过的电子管广播扩音机推挽输出(没有双线并绕)有绝缘不好的地方,在大音量时就出现跳火,峰值电压应该上千伏了。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时测量一下负载上的交流峰值乘以变比,大约就是初级上的交流峰值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时测量一下负载上的交流峰值乘以变比,大约就是初级上的交流峰值电压。

暂不考虑反电动势

网友I:
理论和实际应用都不支持双线并绕,非要双线并绕,也未尝不可,指标上肯定好于单绕,就是有一定的风险,自己玩,坏了最多再绕个包而已,何况现在的聚酯漆包线的耐压很好,我建议可以一试,打破双线并绕的禁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理论和实际应用都不支持双线并绕,非要双线并绕,也未尝不可,指标上肯定好于单绕,就是有一定的风险,自己 ...

双线并绕并接,没问题。双线并绕串接,有问题。楼主说的是后一种情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双线并绕并接,没问题。双线并绕串接,有问题。楼主说的是后一种情形。

看见楼上老师的"头像",想起来自己刚刚骑单车的时候就这样掏腿骑了两年(8-9岁),突然有一天腿够长了才改正常的姿势骑车,虽然蹬不了一圈,往返式踏板也算是回归正常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见楼上老师的"头像",想起来自己刚刚骑单车的时候就这样掏腿骑了两年(8-9岁),突然有一天腿够长了 ...

我们这里叫踩三角架,因为人矮,那个时代没有小自行车,基本上都是28,26的就算是轻便单车了,我踩三角踩了几年我忘记了,印象里面我是初中了才可以坐上凳子骑。

网友:
小时候家里只有一辆28车,小学时掏腿儿骑过。后来就没再骑。高中时借了一辆车,正式坐座上,一口气骑了16公里,累的下不来车,一屁股坐地上,算是落地了。

网友:
  我制作过一个300B的推挽牛  那时为了平衡 一样  采用了双线并绕  一组头尾颠倒的偷懒方式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不知楼主这个牛还在用吗,如果在用可拍照说明有图有真相,最其码也能说明在此条件下是能用的,也可进一步用实验来验证,

网友:
看楼主的名字,似乎应该有淘宝店,能告诉我,好让我避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里叫踩三角架,因为人矮,那个时代没有小自行车,基本上都是28,26的就算是轻便单车了,我踩三角踩 ...

楼上说的是,我们家28寸的永久,当时(70年前后)比现在7系宝马还稀少,车架子还要用胶带缠起来,那个时代-------唉!!!!!!!!!

网友:
据说麦景图275的输出变压器是不加绝缘层多线并绕的,漆包线是特制的,耐高压,耐高温,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分布参数的缺点由电路的特殊设计来弥补。

网友:
没有那么严重,双线并绕不会烧变压器,头尾相连做B+另外两头做P1,P2我的6P1推挽是这样绕的,300V的电压,音质不好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输出牛  输出牛是在直流电流量中波动音频信号  音频信号的电压波动  左右也是基本平衡的  我强调的 ...

音频功率信号很厉害的,你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后面几位的发言  我只是说讨论问题  各抒己见  要允许别人说话  这是论坛  什么叫公民意识  就是权利义 ...

你是来抬杠和气人的,也许你什么都知道。又也许你用这种方法把老师们的话都激出来,而你在偷偷的学!总之你是坏人

网友:
碰过几次壁,楼主也许不会闭门造车了

网友: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日光灯可以启动?220V是击穿不了日光灯管的,那是因为当启动器断开的瞬间,在镇流器中感应出高压,那么乙类状态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肯定有,比如前一秒还是大炮轰隆,下一秒就万籁寂静,那两个电子管同时关断好了,现在有产生高压的可能了,双线并绕,的确是头围相接,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串联的,但是两根线之间没有绝缘层,那么在次级偶然断开的情况下产生高压击穿,而且这个变压器本身就类似自耦变压器,倒是不会出现同层反相的情况,但是还是需要高绝缘的漆包线,低电压小功率推挽不妨尝试一下。

网友:
发个帖子,楼主分都被你们扣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在探讨上千伏的感性电压是怎么会产生的!

电子管功放变压器里没有感生上千伏的电压。因为变压器中电流是连续,功放管没有截止状态。

网友:
双线并绕不好,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