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16灯音频指示器程序

楼主(2019-10-18):
求双16灯音频指示器C语言程序。我对AD转换程序还不熟,想参考一下,

网友(2019-11-27):
看你这块板子,感觉就像公交车上的那个报站器的显示,

楼主(2022-03-05):
没有人研究这个么?最近兴致又来了。

网友:
坛里有用12C5A60S2做的,程序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研究这个么?最近兴致又来了。

你是根据音频电平的大小,模拟量转换数字量大小显示灯多少。

网友: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没想通怎么弄
看了频谱显示的源程序,傅里叶变换,搞蒙了,学历低,看不懂
没有找到不弄频谱下的电平指示的 源代码
我能想到的,就是,采样,找出峰峰值,然后按固定时间,算出峰峰值的累计数,然后去驱动管子
如果用驱动电平表的电路处理过,在搞,就简单了,
但是那样搞,就没意思了,对吧
谁有音频处理方面的算法资料,研究下最好

网友:
你这个型号很偏门,我竟然查不到有没有AD口。其实用STC8G1K08A+驱动芯片最好

网友:
这个图是哪里下载的搜索一下源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
个这个双16灯音频指示器的电路图

网友:
这是要做双路电平显示吧,用不着傅里叶变换,拿采样过来的数据简单的做下处理直接驱动

15f204ea的pdf:http://www.stcmicro.com/datasheet/STC15F204EA-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