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日本山水推挽变压器,分享一下。

楼主(2019-10-18):
看图:

补充内容 (2019-10-19 12:21):
更正:第一图中的条形结构图中的红色标注有误,需将L2与L3对调。感谢jupeter前辈指正。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推挽变压器的技术指标?这个是绕制结构,够复杂的。

网友:
5夹4,工艺也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推挽变压器的技术指标?这个是绕制结构,够复杂的。

抱歉,木有。

网友B:
有没有层层垫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层层垫纸呢?

层层垫纸,而且比常规的厚,浸蜡。

网友C:
好人做到底量下线径及多少K的? 配的什么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层层垫纸,而且比常规的厚,浸蜡。

蜡是否浸透了?还是只是裹了一下外面?

楼主:
感谢ljjch、海河、龙神老师关注加分!

楼主:
一起回答以上老师疑问。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包头尾记一下差不多要疯了

谢谢洪兄关注!其实不难,看似眼花缭乱的是次级,绕的时候同名端放在一起,绕完焊在一起,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人做到底量下线径及多少K的? 配的什么管?

感谢关注!请看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层层垫纸呢?

前辈请看13楼。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蜡是否浸透了?还是只是裹了一下外面?

感谢元老关注!浸透蜡,级间有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辛苦了。感谢分享。

革命远未成功,
同志更需努力!

应该的。谢谢版主!

网友G:
第一图当中,貌似是L1串联L3,L2串联L4。初级两臂相互咬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图当中,貌似是L1串联L3,L2串联L4。初级两臂相互咬合的。

感谢前辈指正!更感谢您的认真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元老关注!浸透蜡,级间有绝缘漆。

谢谢。
毕竟是商品,可靠性很重要,所以才有了层层垫纸,而且还是厚纸,并且浸透——返修是件麻烦事,而且还砸牌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起回答以上老师疑问。
看图:

.6匝是怎么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6匝是怎么绕出来的?

你真的想绕的话,就绕十分之六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毕竟是商品,可靠性很重要,所以才有了层层垫纸,而且还是厚纸,并且浸透——返修是件麻烦事,而 ...

返修很麻烦,要跟另一个各项参数都一致相当困难,两个都拆再绕又舍不得那个好的。

网友:
辛苦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不错,好资料,使更多人长见识,功德无量!

网友:
这个要收藏,难得的资料

网友I:
早天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个牛结构很正常,今天回看却发现越看越古怪了:最内层与最外层的完整次级,其线径竟然用初级线径还稀绕了(128匝),各自旁边紧挨着的初级也一层(还是128匝),“有勃常理”了

网友:
如果数据确实真实反映,那水就深了。看来我得缩缩身子见那边凉快那边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天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个牛结构很正常,今天回看却发现越看越古怪了:最内层与最外层的完整次级,其线径竟 ...

这128圈次级是和其他三组次级的128圈并联的,为16欧输出,8欧不参与,这个好理解,但用8欧输出时的情况,分析起来就有点复杂了。但为何要加上这组,又与初级的128圈对应,不得而知,如果是因为电流不够,应加在8欧上才对,我也很困惑,可能是所谓的奥妙所在吧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东西测测参数不行吗

用什么东西测哪些参数,请指教。

楼主:
感谢王兄(oldwood_hmgh)加分鼓励!这个图是用WINDOWS自带的的画图软件画的,我没有其他画图软件,这个用习惯了,感觉很顺手。您那里现在天寒地冻了吧?保重!!!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性能、参数应该很好。
要是有机会能拆开 探戈、桥本 这样的名牛 看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128圈次级是和其他三组次级的128圈并联的,为16欧输出,8欧不参与,这个好理解,但用8欧输出时的情况, ...

基本的测试,你应该要做的,譬如漏感,这个牛我猜漏感应该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本的测试,你应该要做的,譬如漏感,这个牛我猜漏感应该有点大

这是一个坏变压器,好的谁舍得拆。那么厚的垫层漏感肯定大。

网友:
这个牛次级0至16的导线总截面积大于0至8的,如果我们要绕0-4-8,应如何分配

网友:
学习了。学习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2020-04-15):
修好了没有?这是山水哪个型号机器,声音水平如何

网友:
好精致的推挽山水牛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已经收藏了慢慢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芯尺寸多少。。

网友:
这个比麦景图的牛还要复杂吧?

网友(2020-05-15):
看来牛次级包初级是必须的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I:
早天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个牛结构很正常,今天回看却发现越看越古怪了:最内层与最外层的完整次级,其线径竟 ...

应该不是“稀绕”,都是用0.24mm的线,应该排满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128圈次级是和其他三组次级的128圈并联的,为16欧输出,8欧不参与,这个好理解,但用8欧输出时的情况, ...

这个也不奇怪,128T产生的电压,经过37T的降压,还是合理地作用在8欧负载上面的,你把所有91T都拿掉(有点残忍),就好分析啦。至于为什么这样绕?那是因为128T一绕到头刚好占一层,如果也分为91T+37T,之间加个8欧的抽头,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引线会占用空间,增加一些小小的漏感罢了。如果是电源牛就不会考虑这些小小的漏感,但会增加铜线的重量,特别是最里层就中间引线的!

网友:
当然也许有历史的原因,那个时代,可能16欧用的更多吧,才这样设计?!如果是现在,不考虑16欧,只做8欧,就用0.38的线,91T直撸到底即可。

网友K:
绕的好费劲啊。。。干嘛非得双线并绕?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绕的好费劲啊。。。干嘛非得双线并绕?

因为只有37T,双线并绕基本占够一层....麦景图还有多线并绕的

网友:
记号一下,不错 学习

网友:
探戈也是双线并绕的,但没有层层垫纸,只级间绝缘,铁芯好,线的耐压高,铜线纯度好,绕法双线,三线,四线并绕的都有

楼主:
实物图分享下就好了

线圈,没插铁芯,将就着看看

网友:
探戈CR-8   B-p2  0-83-177  G-p2  95.6  1khz
B6.68H   100hz12.51H   B-p1   1khz6.63H  100hz12.75H 0-81-172.2  G-p1  92.8.   1kp1-p2   23H  120hz39.3H   H为电感量,hz电桥测试频率,级间电容120hz2.54nf   1k3.37nf

网友:
从结构看估计是口字形铁芯,双线包结构,标15w功率

网友:
测试数据没标的是欧,表测量电阻,漏感比较大,铁芯高48mm,线包高30 mm

网友L:
8k:0-16欧,烧友要求不拆的情况下复制,根据铁芯尺寸双线包结构,电阻值,估计线径0.16-0.17左右,叠厚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L:
8k:0-16欧,烧友要求不拆的情况下复制,根据铁芯尺寸双线包结构,电阻值,估计线径0.16-0.17左右,叠厚30mm

这个拆了也不一定复制了。因为是要跟另一个配对,各项参数都一致很难一次成功。

网友:
没有同样的铁芯,另外复制都是拆坏的按原数据绕制的,所以没办法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