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线圈

楼主(2019-10-19):
矿石收音机线圈
例一:直径5厘米,长度11厘米,纸筒。漆包线0.41毫米的。离纸筒一端5毫米起绕,共80圈。这是单回路用的。如果抽头,从20圈处开始抽头,以后每隔10圈抽头,直到绕满80圈。线头固定,可用压板或扎线,压带。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线圈数据,大致计算出调谐线圈的电感量为291UH。这样相应的可变电容容量应该为304P,以上数据以供参数。

网友:
谢谢版主的应用软件。  才看到。制作当中,需要计算 考虑的 数据 挺多的,全靠试验,走的弯路太多。有这个参考、非常准确的数据 ,可以少走弯路,让我们这些门外汉 信心满满的!

网友A:
如果用365P可变,则电感量要调整到240UH,一样可以用,

网友:
上个图吧,看着舒服。

网友B(2024-03-08):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365P可变,则电感量要调整到240UH,一样可以用,

这个和线的粗细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线的粗细有关吧

如果是密绕,则线径和螺距相等,如果是间绕,刚跟线间距相关,跟线径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密绕,则线径和螺距相等,如果是间绕,刚跟线间距相关,跟线径无关。

线径大小只影响q值和同等电感所需的圈数,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密绕,则线径和螺距相等,如果是间绕,刚跟线间距相关,跟线径无关。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