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2推挽胆机更换输出变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9-10-19):
我买了一台FU32推挽胆机,据说有10WX2的输出功率。接我的8欧姆BOSE301箱,感觉声音不满意。询问店主,说标配4欧姆音箱。
这台机器只有四个输出端子,可能输出变压器就没有8欧姆输出端子。因此打算更换掉原机的输出变压器(自带的变压器比较小)以适配我的8欧姆喇叭。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原机没有说明书,也不知道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多少。
另外很奇怪,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10K左右的推挽牛就行,一般推挽电路对输出牛的要求不是那么精确。

网友:
8K或者10K的都行,没什么问题,比如6V6,6P1,6P14用的那种

网友:
两个音箱并联,听一下吧。声音有变化吗?注意另一个声道要拔掉管子,避免输出开路

网友:
成品的FU32推挽,几乎没有用材料很好的,输出变压器体积也比较小。楼主换大个头的,也许底盘装不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就是这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清风的机器,这机器用的是开关电源吧?

不是开关电源,上面罩子里是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在里面

网友B:
这个……  说   真心话 还就是哪个机箱值点银子,要说声音  就当听个响好了   你说要拳拳到肉 丝竹入耳,那就有点为难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说   真心话 还就是哪个机箱值点银子,要说声音  就当听个响好了   你说要拳拳到肉 丝竹入耳,那 ...

我自己动手能力差,没办法,只能买

网友C(2019-11-26):
FU32推挽输出牛用10K阻抗的吧,10K牛非常适合。

FU32是有名的“销魂夺魄”制作好了,音色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32推挽输出牛用10K阻抗的吧,10K牛非常适合。

FU32是有名的“销魂夺魄”制作好了,音色很不错的。

你这板子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