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到一个光驱了

楼主(2019-10-19):
昨天发贴的那个是先锋的光驱,没找到芯片的相关资料,不用改,现在从封尘的电脑上拆下一个微星的光驱,拆开后里面的芯片很多,网上对比了一下,和明基结构一模一样,估计是同一个代工厂的,而且还预留了播放键,这次可以改了 ,不过不知道光头还好不好,这个的速度不高,只有16速,我也想不起来什么买的,外壳上的保修标签已经烂掉看不清了。

网友A:
光驱当做CD机,就是噪音大了点。

网友B:
我还有几个,正用着放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当做CD机,就是噪音大了点。

我打算弄个线性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几个,正用着放CD。

我还有一个明基的CDrw光驱,不知道放哪里了,反正是在家里的,有空找下家的破烂看看

网友:
光驱光头一般很难老化的(使用很少)祝你顺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弄个线性电源供电

不是那个噪声,是噪音,工作时候的噪音,嗡嗡的。

网友:
接个同轴数字信号出来 ,再买个解码器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务必认识到---电脑光驱是配合电脑播放器适用的硬件配置,不应试图把它当做家用播放器使用;
当看见电脑 ...

早期的光驱是有单独音频输出的,不需要配合电脑,据说有的光驱的音质很好,现在的串口光驱就只有一个串口了,可能内部连接线预留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光驱有不少!较好的、上品的是什么品牌??请教了~

据网上一些说法的是早期的IDE光驱,1速至8速等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的用料很好,都自带音频播放,用来放CD是不错的,我这个十多年的算很差了,但重量不轻,我手头上还有一个去年买的全新没有用过的光驱,对比一下,光重量就差别很大了,一个沉甸甸,一个轻飘飘,至于品牌的话,那个时候基本是索尼等日本品牌的多,但我只是估计,1999年我的586电脑就是配了一台索尼的光驱,可惜后来坏了就丢了,那时候不懂。

网友:
这个做CD,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曾经15年前买过一个浦科特 SCSI 6X还是8X光驱,声音还好了,当时没有好耳机

网友:
我还有两个泰克的

网友:
老的光驱有音频口,可以直接输出

网友:
老的8速以下的索尼。非利浦的光驱据说不错。

网友(2019-12-15):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F:
有耳机输出的就是有数模转换了是吗?光驱好像没有直接光纤或者同轴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耳机输出的就是有数模转换了是吗?光驱好像没有直接光纤或者同轴输出的

直接读碟解码后,输出音频信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耳机输出的就是有数模转换了是吗?光驱好像没有直接光纤或者同轴输出的

老式IDE光驱大都有立体声音频输出和数字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式IDE光驱大都有立体声音频输出和数字输出接口。

哦,那明白了,我也找找老光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的光驱是有单独音频输出的,不需要配合电脑,据说有的光驱的音质很好,现在的串口光驱就只有一个串口 ...

是的,我买的几个光驱都带一个单独的CD输出线到声卡,但是基本上都没有用过

网友:
创新的光驱还有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15年前买过一个浦科特 SCSI 6X还是8X光驱,声音还好了,当时没有好耳机

SCSI的光驱我用过,有好几个按键,其实就是一台靓的CD机。586的电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光驱有不少!较好的、上品的是什么品牌??请教了~

泰克,普科特,雅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