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音箱改装

楼主(2019-10-19):
      记得2004年配置新电脑时购入这套迈科2.1声道有源音箱,现在已经使用了15年,期间左右喇叭换成了3寸罗技子弹头。最近上网使用2个小时左右,喇叭就突然发出“呜呜”的啸叫声,于是趁着国庆长假期间拆机检修,发现集成块3个都是TDA2030,左右声道2个安装在散热器上,低音声道的安装在主音箱背板。
      不输入信号,通电20分钟左右声道散热器温度明显升高,手摸发烫。于是想着左右声道集成块安装在主音箱背板上散热,取消.1低音声道,只网购PCB板,利用手里的存货6个elna2200uF做滤波。接下来,画图、腐蚀整流滤波板、焊机、装配,一天一夜,外加一包烟。由于手头上没有可换的集成块,只好用原来的,有机会买到正品的LM1875,再做改进。
      开机无丝毫的交流声,用MP3试听调频节目一整天,主音箱背板微热,音质就不做评价了,本次改装达到预想目的。

网友A:
不错不错,加个蓝牙解码板 变成蓝牙音箱 电脑音箱 两用

网友B:
我的是05年的轻骑兵,虽然是2030,感觉不错,电脑退休几台了,可它还是一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05年的轻骑兵,虽然是2030,感觉不错,电脑退休几台了,可它还是一直使用。

打算买2个LM1875换上,再把变压器换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加个蓝牙解码板 变成蓝牙音箱 电脑音箱 两用

改装后主要用于电脑,平时用自制的功放欣赏歌曲。

网友C:
早期用漫步者音箱,2030功放声音还行。
现在用前后置四喇叭,加低音,高低音环绕效果很好。

楼主:
这次改装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交流声明显,看了下PCB板,输出与输入走线居然是平行,当年的设计水平够差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用漫步者音箱,2030功放声音还行。
现在用前后置四喇叭,加低音,高低音环绕效果很好。

谢谢版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30的电路其实没那么差,只要电源功率足够,散热和滤波做好,音质也是很牛的~

谢谢指导,手上还有一个30W的老变压器,电源正合适,有空换上。

网友E:
加大滤波电容,效果明显。已经改了多个了。如果换做1875提高点供电电压,效果应该会更好,主要是音量开到家时,不会出现声音杂乱、力度不够的现象,除非音箱壳体共振出现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滤波电容,效果明显。已经改了多个了。如果换做1875提高点供电电压,效果应该会更好,主要是音量开到家 ...

谢谢指导,有机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