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请进,tf15b60d2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2019-10-19):
帮亲戚修台洗衣机,检查到主板上的管子坏了2个,场效应管 AOTF15B60D 用什么管子代换,先谢过了。

网友:
也许是P沟道15安耐压60伏的管子。

网友:
找到该元件的主要参数 找相同或者相近的代换

网友:
电磁炉的管子直接用

网友:
先查找管子的参数,再根据参数找相应的管子代用,现在管子的型号太多,不一定要原型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