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胆机制作中,300V高压用的5W功率电阻,那种可靠些?

楼主(2019-10-19):
常见的有5W电阻有水泥电阻,碳膜电阻,和线绕电阻, 请问那种可靠性高些? 记得以前用过5W的碳膜电阻,击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来标示电阻器的特性,真的还第一次看到,除了惊讶,还是惊讶!请问这又有何用?可能是JS在故弄玄虚 ...

电阻有耐压值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工厂无论生产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调整阻值的方法都是在电阻膜表面刻螺旋形的槽。显然,功率越小的电阻,体积越小。槽的宽度也只能越窄,在高电压下也越容易击穿。更何况高电压下电阻表面漆膜也会爬电。如果不相信还可以找1957年人民邮电出版社翻译苏联的《业余无线电手册》。里面标明了老式绿袍碳膜电阻和红袍金属膜电阻的耐压值。如果一个电阻的耐压值可以想当然地要多高有多高,万用表的高电压档和高压测试棒,只用一个分压电阻多省事,还用得着用好几个电阻串联吗?说话之前过过脑子。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这否定那。

网友:
陶瓷水泥电阻选择时需要砸开看看,有很多是个头很小普通电阻封装。与其那样到不如选择下面的几种。

网友:
珐琅线绕电阻。

网友B:
我是为了省钱,准备用10个1W的并了用

网友C:
线绕电阻 和铝壳的 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为了省钱,准备用10个1W的并了用

1w金属膜电阻耐压好像是300V,并联不能增加耐压,串联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绕电阻 和铝壳的 比较可靠。

   谢谢指教! 准备采购些DALE的线绕电阻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1w金属膜电阻耐压好像是300V,并联不能增加耐压,串联还可以

解决的是功率问题,不是耐压问题。

网友:
线绕电阻较好。

网友:
关键是散热,铝壳的好处是可以借助底板接触散热。如果散热不好,全糊

网友D:
发热 其实是电阻寿命的天敌, 如果位置和空间允许  用串联方式把热量分担出去,这样就能防止电阻过热烧坏,  一般胆机  膜电阻表温超过85度  水泥电阻超过125度就要考虑别的方式来处理,可以加散热片,可以串联分功都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元件的品质问题,  有些廉价的水泥电阻就是用一个3W的电阻来假冒,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很多膜电阻功率都虚标,  这个一定要找正规厂家生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w金属膜电阻耐压好像是300V,并联不能增加耐压,串联还可以

     没见过标耐压电阻, 电阻耐压看哪里的 ,是不是功率大,耐压高,功率小, 耐压低 ,还是在什么情况小需要考虑耐压,
请那老师讲解科普一下 谢谢先

网友:
珐琅电阻的故障率低,可以优先采用。

网友E:
上个电阻尺寸下耐压表大家看看

网友:
线绕电阻稳妥些

网友:
加散热会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 其实是电阻寿命的天敌, 如果位置和空间允许  用串联方式把热量分担出去,这样就能防止电阻过热烧坏, ...

多谢指教! 现在假货真是防不胜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个电阻尺寸下耐压表大家看看

用电压来标示电阻器的特性,真的还第一次看到,除了惊讶,还是惊讶!请问这又有何用?可能是JS在故弄玄虚。一般玩家经常碰到的是二种情况:一种是,已经知道了电路里将要通过的电流,和需要接入电阻的阻值,而为了安全运行,选取合适大小功率的电阻(一般由欧姆定律计算出的功率数,乘以2-3倍即可);另一种是,嫌电路电压太高,必须降去若干伏,才能符合电路要求,此时可接入一个降压电阻,这个降压电阻,买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的阻值,和功率的大小。这里同样用欧姆定律去计算。前者P=I*I*R;  后者R=U1-U2/I,   P=I*I*R.选择方法一样。表中提供的几种电压毫无意义!不懂基本电学知识的初学者,被误导后,可能要出大问题!

网友:
这问题提的,摸不着头脑,脑瓜疼。只要功率足够不就了吗,如果是降压南方7倍系数,北方算3+5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来标示电阻器的特性,真的还第一次看到,除了惊讶,还是惊讶!请问这又有何用?可能是JS在故弄玄虚 ...

电阻确实是有耐压一概念,  如果超压,电阻漆膜有可能击穿或者在刻槽间爬电。所以为什么高压电阻都是光身封装在真空管玻璃里  就是这个道理,电阻的耐压概念是有的,但是在大多数DIY场合不太考虑而已,  但是到了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确实是有耐压一概念,  如果超压,电阻漆膜有可能击穿或者在刻槽间爬电。所以为什么高压电阻都是光身 ...

谢谢指教! 其实电子管屏极电阻计算功率0.5W已经足够了,但是考虑到国产元件的质量,实际使用往往会用1W或2W的,这样耐压更高些,否则,用耐压比较勉强的电阻做屏极电阻,做好了有时会有种类似软击穿的故障,就是有噪声,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其实电子管屏极电阻计算功率0.5W已经足够了,但是考虑到国产元件的质量,实际使用往往会用1W ...

用2W的国产大红袍或绿袍电阻就很好。

网友:
买家当或者缪斯的大功率电阻,10瓦以上的,可靠音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来标示电阻器的特性,真的还第一次看到,除了惊讶,还是惊讶!请问这又有何用?可能是JS在故弄玄虚 ...

网友:
比较起来重要的还是要精确的测一下电流压降确定功率,在确定要选择的电阻。

网友F:
我的胆机阴极电阻开始用的是4个3W电阻串并联,想着才通过一百毫安电流,4个电阻差不多有十瓦了,应该没问题,可是后来发现很热,手都不敢摸,为了安全,还是用铝壳电阻沾到铝外壳上散热才解决,高压部分电阻也最好用多个电阻串联使用,一个是耐压高,还一个是分散功率,不然发热太高易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胆机阴极电阻开始用的是4个3W电阻串并联,想着才通过一百毫安电流,4个电阻差不多有十瓦了,应该没问题,可 ...

那得看你的阴极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00B胆,阴极电压按70V计,电流0.1A,电阻消耗的功率有7W,用10W的电阻肯定不行,电阻功率裕量要≥5倍。
如果阴极电压只有7V,用10W电阻已绰绰有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得看你的阴极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00B胆,阴极电压按70V计,电流0.1A,电阻消耗的功率有7W,用10W的电 ...

20V/200Ω电阻,功率很小,但不知道是因为密闭环境还是电阻散热不好,3W的4个电阻,还是烫手,

网友:
老式的大体积线绕电阻最耐用,功率不虚标,烧得变色也坏不了,老式金属膜红电阻也不错,现在出的电阻易损,修老式彩电大功率电阻坏的不少,而且是正常工作下。

网友:
如果用于高压电源最好是扼流圈不仅仅效果好耐压和发热比电阻好得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0V/200Ω电阻,功率很小,但不知道是因为密闭环境还是电阻散热不好,3W的4个电阻,还是烫手,

消耗2W,用10W电阻,通风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发热还是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消耗2W,用10W电阻,通风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发热还是会比较大。

是的,发热不小,简单测了下,快上百度了,感觉不安全,就用了铝壳电阻机箱散热,效果不错,感觉不到温度了

网友H:
DALE的拆机铝壳电阻不错,声音相当好。黑皮的声音粗。国产大红袍声音清爽,但外皮耐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DALE的拆机铝壳电阻不错,声音相当好。黑皮的声音粗。国产大红袍声音清爽,但外皮耐压不行。。。

感谢分享制作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