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轮盘线圈组件作为收音机的变频线圈----响了 !

楼主(2019-10-19):
手头有一个轮盘线圈,多年前在地摊上买的,大概是某种军机上拆下来的零件。本坛发问过,说是某型号的信号发生器,没说是接收机用的。

怎么看都是回授反馈式那种 K 式线圈的结构,能否用在收音机上没把握,闲置多年。

手头有用6A2变频的自制机子,拆了原变频部分,用古董管2A7试试,响了,正好适用K式线圈,轮盘的就是,可以借用一下试试。

这个轮盘线圈有8组,轮盘外圈上有触点8组,每组8个,看外观估计电感量,从短波到长波,分为8段。轮盘是铝板弯成筒形,中间隔开安装转轴。两侧分别(应该是)是振荡,回授与信号调谐,天线线圈。分析可以用在收音机上。

分析振荡线圈在某侧,因为它的回授线圈比天线线圈圈数稍多。

用8根鱼夹线临时接入其中一组8个触点,接上外接天线,开机,居然响了 !

看来这个轮盘线圈组就是某军机接收机用的。线圈制作精良。

用数显收音机测试,估测。

长波3个频段,估计480千赫到120千赫。

中波两个频段,480到1000千赫,1000--1900千赫。正好把中波分为两半。

短波3个频段,估计1900---30000千赫。

部分频段末端不起振,估计跟我胡乱接线有关,也许回授不足。

短波高频段不起振,估计是2A7不适合太高频工作。

除了长波无信号和短波高端外,其余波段收音正常。

可以考虑做一个分离式的收音头,转轮变换波段。

换着法子玩玩而已,看着制作精良的线圈不用可惜了。

网友A:
是下了一番功夫,这个线圈是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下了一番功夫,这个线圈是宝贝。

于老,您看它是军机接收机用的吗?还是信号发生器用的?它能用在465千赫中周机上吗?配多大可变合适?

网友B:
这个是不是XFG-7信号源上的波段线圈,100K-30M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老,您看它是军机接收机用的吗?还是信号发生器用的?它能用在465千赫中周机上吗?配多大可变合适?

好像是军机接收机用的,用在465千赫中周机就看原来的可变电容了,看来适当跟踪一下中周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得下点功夫。我没有玩过军机,只是n年前搞过业余无线电报务活动。网上看到过主要的转轮式线圈。

网友:
这个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网友:
这个接线花了真功夫。实际装机时,优化下走线,效果更好。

网友:
XFG-7的波段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XFG-7信号源上的波段线圈,100K-30M 的?

好像之前有矿友就是这样说的,也许是您,但是信号源应该是产生信号,有一组振荡线圈就够了,可是这个转轮有一组跟振荡线圈很相似的线圈与之对应,很像天线调谐线圈,也许适合当接收机的线圈。

100K--30M  ,正好覆盖长波和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之前有矿友就是这样说的,也许是您,但是信号源应该是产生信号,有一组振荡线圈就够了,可是这个转轮 ...

两组的很有可能是接收机上的,因为我拆过信号源,对这个线圈组有点印象。

楼主:
谢谢介绍!  大家都说是XFG-7 信号源的波段鼓,请问为何是两组对应的线圈,作用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介绍!  大家都说是XFG-7 信号源的波段鼓,请问为何是两组对应的线圈,作用如何?

用百度搜一下“XFG-7 电路图”。您会看到这个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双连电容。比普通高频信号源,振荡后增加一级调整高频放大。作用是减少谐波成分。兼有控制输出电平,和音频调制等。故线圈也是两组。专业的超外差式中短波收讯机。就没有使用波段鼓却没有调整高放级(即只有两组线圈)的。只要找到电路图看了,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百度搜一下“XFG-7 电路图”。您会看到这个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双连电容。比普通高频信号源,振荡后 ...

非常感谢介绍!  原来就是信号源的转轮。

楼主:
谢谢资料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