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开关电源比较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9-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功放全部改为用开关电源,听感可以;

网友A:
来个很黄很暴力的回复
怀孕后生出来的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通过变性来改变性别,为什么要孕前做的那些怀孕环境——酸咸性改变!

网友:
单纯考虑降低波纹这一个指标,容易办到,综合起来,就难得多了。因此线性电源仍然不能完全被取代。

网友:
答离题了,修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很黄很暴力的回复
怀孕后生出来的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通过变性来改变性别,为什么要孕前做的那些怀孕 ...

这个真不能,变性手术并不真的能变性,只是在外观上“接近”变性,还只是接近。一个简单的荔枝,一个成年男人变性成女人,连咪咪都和真女人有区别(我还就不告诉你怎么看);至于最根本的,生育能力 --- 目前人类还真没解决这个问题,变性人没有生育能力(要有我早去变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能,变性手术并不真的能变性,只是在外观上“接近”变性,还只是接近。一个简单的荔枝,一个成年 ...

你这个回复比我的还要黄,还要暴力的多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及电路自身高频辐射对附近设备的干扰,除非整体电磁屏蔽加多级LC滤波把纹波和对外干扰降至最低。用电负载的工作性质对纹波和干扰的有无要求及级别反应是不同的,此机OK不见得彼机就行。

网友:
听着像玄学,其实很多是情怀,应用上是成本

网友:
就像水电和火电音质不同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把开关电源整体加屏蔽并做多级LC滤波,波纹和电磁干扰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但就算用线性 ...

那我问问你共模干扰如何消除?

要用 Y 电容将其导入大地对吧   那么,共模干扰电流就会注入地线、然后导到大地。那么,接在同一根地线上的其它设备,不就被你这个开关电源干扰了么?

当然,我们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给开关电源一个单独的地线,或者给敏感设备单独的地线。可是,用线性电源不就没这破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女人有什么好的,天天被压在下面,还得吃海鲜。

骚年,你的好奇心不足啊

网友:
理论与实际实现是有差距的,这就是为什么线性电源不能淘汰的原因。

网友:
开关电源由于电能是以脉冲形式穿过变压器,脉冲带有很多高次谐波,频率高了辐射也很大。很多时候示波器带宽不够看不见,但是不等于没有,这些高频谐波不能用低频滤波的思维考虑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见识有限,对共模干扰的危害一直没能理解透彻。假定开关电源输出正为VCC负为GND,大地为Earth。按照 ...

1、你说的大部分对,浮置设备确实对共模干扰有更强抑制能力。因此一些仪表仪器会设计多个电源组来提升抗共模干扰能力。

燃鹅因为我们立于大地之上,所以大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等势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除非我们再造一套系统)。即使是你看起来浮置的设备,也因为和大地之间存在电容而被传输。所以,共模干扰对灵敏度低或敏感频域不相干的设备来说无所谓,但对灵敏度高敏感频域相干的设备,还是很微妙,而且有的设备它就是需要一个“公共参考点”的,因此这个时候你需要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设备非要一个“公共参考点”呢?我熟悉的荔枝大概是两种,一种是射频设备,因为它频率高,所以它和距离很近的巨大等势体之间的电容建立的传输比较显著;另一种是电荷测量设备,用于测量很少(皮库、纳库、飞库级别)电荷的精密仪器。

前面说的“给开关电源一个单独的地线,或者给敏感设备单独的地线”就是解决这种设备需求的办法么   而且这个等势体不一定要选取大地,也可以是一个和大地绝缘,体积巨大的金属物体的 比如电荷测量设备,都飞到太阳系边缘的旅行者号怎么测量电荷?当然是以自己为等势体咯。

所以如果共模干扰滤除得比较好的话,开关电源也并非不能代替线性电源。有趣的是,精密电荷测量设备,比如小日本的 8652,大米的 2983,它们接到市电的电源是线性的,但它们都有内藏电池用于“需要更低干扰场合”,而内藏电池就是用开关电源变换成各模拟电路需要电压的。

2、理想地看可以,但实际上的电感有两个问题,

a、电感的 Q 值是有限且非常有限的,因此难以将共模干扰完全在共模电感中完全磁短路掉

b、电感有分布电容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用 LC 滤波器很好滤除开关电源的干扰,和这些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