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P1屏压的问题

楼主(2019-10-20):
做了个6N1推6P1的耳放,有个基础的问题,6P1的屏压是指6P1管子1、3脚之间的电压,还是下图VCC1的电压?我机子三极管接法, 1脚对地253V,VCC1是273V,阴极电流41mA,屏压是多少?

网友A:
电路图上的屏压,是指公共端对屏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的屏压,是指公共端对屏极的电压。

那就是1、6脚对地的电压253V了,谢谢!

网友:
屏压当然是屏极对地的电压。253V是屏压。

网友B:
指6P1管子1、3脚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6P1管子1、3脚之间的电压

那就是要减去阴极电阻的电压,253-12=241V,屏极电压低9V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C:
这个电子管符号画得狠有个性。

楼主:
从屏压字面上意思的理解感觉应该是1、3脚电压,阴极电压是为了自负偏接入的,应该是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管符号画得狠有个性。

哈哈,我自己画的

网友:
耳放需要的功率很小,功率都消耗在管子上了,屏压可以考虑适当降低。

楼主:
现在整机功率在43W左右,降低屏压不知道怎么调整工作点。

网友:
是1,3脚的电压,电子管在无说明的情况下默认所有电极电压的零电位参考点都是阴极

网友D:
在电路图里标识的屏压数值通常是指电子管屏极对地的电压;在电子管手册上标称的屏压参数是指管子屏极对阴极之间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路图里标识的屏压数值通常是指电子管屏极对地的电压;在电子管手册上标称的屏压参数是指管子屏极对阴极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6P1管子1、3脚之间的电压

是指的屏级和阴极之间的电压。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阴极电压=0.041A*300Ω=12.3V
屏极电压=1脚对地253V-12.3V=240.7V

网友E:
紫光真好看,可我没遇见过。

网友:
要想玩,可以把6P1改成 6N1 ,两个三极管并联。屏压不变,阴极电阻不变,输出阻抗不变。功耗大大降低。做耳放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紫光真好看,可我没遇见过。

提高板压绝对可以看到美丽的紫光。

网友:
板压我一般用在250V上下2至3V中

网友:
看你怎么压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管子屏极对阴极之间的电压值。253v.

一般是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