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 固态继电器,接线要分进出吗?

楼主(2019-10-20):
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开关差不多?工作时候两边就导通了,那还要分进出吗?

必须要RST一边接380V吗?

UVW接380V,  RST接负载行不行呢?

网友A:
里面就是几个可控硅,你琢磨一下可控硅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几个可控硅,你琢磨一下可控硅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不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清原理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楼主:
找的内部图

网友:
U V W 接电机。不可反接。

网友:
电机侧,可能接有吸收回路

网友C: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按说明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嘻嘻,试过了,原来无所谓啊

就是工作时候两边导通,相当于闸刀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试过了,原来无所谓啊

就是工作时候两边导通,相当于闸刀开关

相当于闸刀不等于闸刀!还是按照楼上的接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试过了,原来无所谓啊

就是工作时候两边导通,相当于闸刀开关

试过无反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