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还有用工频变压器的

楼主(2019-10-21):
很重,也不便宜,三百左右,为啥没被廉价的开关电源淘汰呢?

网友:
应该是还有市场吧!

网友:
可靠性和耐用性都是开关电源无法取代的,虽然笨重了一些!
特别是大电流的时候。

网友:
工频变压器磁实,经得起折腾。。。。。。

网友:
市电经变压器降压后的充电方式最安全!

网友:
到现在我一直用工频铁芯的。

网友:
线性变压器充电虽说体积笨重空载或轻载静态功耗大,但瞬间电流过负荷能力极强,不像开关电源那样随时出现保护或烧坏现象。像那种铝线的低质假冒伪劣品就另当别论。

网友:
2008年注册,才第一次发帖。隐藏很深啊!

网友:
这个潜伏期够长,楼主不会是做特别工作的吧

网友:
汽车电瓶充电器工作环境复杂,容易碰线短路,开关电源很容易坏的,用大变压器的不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叉车用锂电池的充电机有很多都是用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开关电源,工频各有千秋,免维护电池不建议用工频,水电池工频最好

网友:
我是10.5伏的环形变压器全波整流,空载电压15.2伏,接上电瓶最高大概14.2伏,用了将近20年,还在使用,夹上电瓶就再不用关注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奈折腾不是电子变压器能够比的

网友:
我一直用工频变压器整流给电池充电,有段时间找了个12V33A开关电源改成14Ⅴ电压充电,感觉不如变压器的好用。

网友:
想问一下:胶体及免维护电池用工频充电究竟有啥利害

网友:
其实用工频变压器整流给蓄电池充电,没有什么优势,体积大,笨重,效率低下。除开耐操之外,没有什么选择的理由。

网友(2019-11-24):
开关电源和工频变压器都在用  开关电源我只用通信电源改装的,比较稳定

网友:
一般车用的那铅酸电池貌似使用全波整流会比纯 DC 要来得充得堡也充得快些。

网友:
因为利润  耐用程度不一样

网友: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年没有半导体器件时都是工频铁芯的,汞弧整流的充电机。

网友:
牛很耐玩,那玩意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