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能测20v以上电压,是哪坏了?

楼主(2019-10-21):
万用表是VC97,测直流电压只能到十多伏,高了就没有反应,测市电交流电压档也是没反应,估计也是因为电压高了测不出来,还有个问题就是测电压数字显示倒退一位,比如12V显示确实是1.2v,准确度还是没问题,就是数字退一位,不知是哪坏了.

楼主:
12v电压显示
24v电压没反应

网友A:
拆开里面的电路板让大家给你看看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B:
感觉是量程选择部分有问题了,高压的不通了。怕是要换芯片

网友:
检查转盘上的簧片看看

网友C:
这表用了多久啊,这么容易坏呢,是不是有误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用了多久啊,这么容易坏呢,是不是有误操作了?

质量真的不咋地,买了不久,原配着线非常差,测电阻老跳,到今年才发现是表笔的问题,现在又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里面的电路板让大家给你看看什么地方坏了。。。。。。

查一查过,感觉看不出来,没有烧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量程选择部分有问题了,高压的不通了。怕是要换芯片

看来不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阻坏了吧

牌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压网络的排阻断或虚焊

牌组在哪个位置?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这表可能呢没排阻,只有普通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