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63年的500

楼主(2019-10-21):
最近收到一个63年的震华500,拆解打扫卫生时发现表头托和前盖直接没有橡胶密封条,不知道以前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个表头托肯定是被拆开过的,是不是前任没有装回去呢?结构与后来的表头托有很大区别。

网友(2019-11-29):
引用 网友A:
能仔细讲一下测试的电源如何连接,多少电压或者如何上电吗?

找一个有50uA挡的比輆准确的万用表,将你要准备检测的表头与它串連起来。再找一个3,7V的锂电池或者1,5V的干电池都可以。其实任意电压都可以,主要是根据公式。每一伏,1k,1MA。来计祘。假如3,7V,那么3,7K是电流是1mA。37K就是100uA。你的表假设是50uA的那么100uA已经超过了你表头的范围了。那么你可找一个50K的电位器串接一只56K的固定电阻作限流保护。然后将3,7V电池与电位器及保护电阻串接。然后再与万用表与待测表串接。这时电位器阻值由大到小看万用表50uA挡读数。假如万用表满度。待测表未满度那么待测表灵敏度大于50uA。假如待测表指针己超过滿度,那么说明待测表灵敏度已经超过万用表了。仔细回味一下吧。其实不难!

网友B(2019-10-21):
老了、器官衰竭,动过多次大手术。

网友:
        看内部元件是63年的,尤其是那老式的整流二极管,但可是只露内脏不露脸儿。

网友C:
氧化铜整流管,是那个时候原配,不过拨动开关两个颜色不一样,浅色的像后期更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了、器官衰竭,动过多次大手术。

老柳知道有没有密封胶条的啊?

网友B:
表盘、表盖都有密封圈的。看内部很多地方改动过。
就连两个档位开关都不同,一黄一白,两个材料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表盖都有密封圈的。看内部很多地方改动过。
就连两个档位开关都不同,一黄一白,两个材料不同吧。

知道密封圈长啥样吗?档位开关不清楚,还没仔细清理了

网友D:
这个表已经被人改得面目全非了。先想法将表头的各项参数确定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修理。如果表头也动过或游絲不对造成表头参数偏差太大。那要想复原麻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化铜整流管,是那个时候原配,不过拨动开关两个颜色不一样,浅色的像后期更换过了。

开关原装的,好像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已经被人改得面目全非了。先想法将表头的各项参数确定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修理。如果表头也动过或 ...

这个表表头非常好,里面锃亮,表盘也非常干净,发黄都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表表头非常好,里面锃亮,表盘也非常干净,发黄都基本看不出来。

表最重要的就是表头质量先将表托連表小心,一起拆下仔细观察动圈及游絲有没有异常。游絲有没有乱。上下軸承的配合度是否正确。如果都好的那就要确定表头的内阻与灵敏度是否相符了。只有将表头搞定才能进入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最重要的就是表头质量先将表托連表小心,一起拆下仔细观察动圈及游絲有没有异常。游絲有没有乱。上下軸 ...

这个表回零好,平衡好,阻尼好,灵敏度正常,内阻正常,游丝均匀弹性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回零好,平衡好,阻尼好,灵敏度正常,内阻正常,游丝均匀弹性好。

灵敏度测过吗?最好最简单的是找一个准确度好一点的表。串接在电路中将好表放在50uA上通电。uA表上的电流就是老表头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测过吗?最好最简单的是找一个准确度好一点的表。串接在电路中将好表放在50uA上通电。uA表上的电流 ...

测过了,39.4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测过吗?最好最简单的是找一个准确度好一点的表。串接在电路中将好表放在50uA上通电。uA表上的电流 ...

用四位半数字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