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付们给瞧一下我这线头接得对不对

楼主(2019-10-21):
如果按图3从1、2端拉根线去出去,这两根线是否就是图1电阻旁的两根带屏蔽的单芯音频线

如果按图3从3、4端拉根线去出去,这两根线是否就是图3V5电子管脚下的那根两芯屏蔽线?从3、4端出去和1、2端出去音质有什么差别吗?

我找的实物和电路图匹配得对吗?哈哈,见笑了,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6录音机的录、放电路,改它干什么?
1、2两根线是对的。
先说说 改后想干什么用?

改下能做个前级放放CD、收音头、APE什么的,物尽其用

1、2出去对的话我这个外行就比较好下手了,如果3、4出去要拆散了机子才行,不能保证还能装回了,有什么音质方面的区别吗,谢谢您的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前级不算难,这录音机改了可惜。
CD和收音头输出电平不低,没有必要再加前级放大。这个前级的输入电平 ...

因为手里有一台晶体管纯后级,没有音量调节,加个电子管前级配一下试试效果,原先是用一台晶体管开盘机做前级的,G36其它的一点不动,就从1、2处另拉两根线出来,后级是个平衡输入口,如果接地没问题就直接进后级了,有问题可能要用个RCA母座试一试地往那里接,如果您觉得行我就动手了哦。

3、4处往外拉在音质上会有什么变化吗?感觉上是信号比1、2处又放大了一些,是否失真也会大一些呢?多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无论1、2或3、4 驱动晶体管后极都不太恰当,因为晶体管 属电流驱动,输入阻抗低,原封不动的用电子管 ...

确实CD的输入电平挺高的,我电平打到2就很强了,

我现拿个晶体管开盘机当前级对音质是有改善的,从实物和电路图上看1、2端就是从电位器后引出的吧?至于这次电子管输出阻抗和晶体管输入阻抗的匹配我就没能力来处理了,哈哈,这要学的东西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