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506A万用表难题

楼主(2019-10-21):
朋友一台三和506a万用表烧坏了    现在表头内阻94欧   0.081伏满偏    请问大神们啊  表头坏了吗   跪求问答  跪求问答   感恩

补充内容 (2019-10-21 23:31):
   哪位大神有电路图?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表头通电能动就没坏,找下电路零件,看看哪个烧了,一般指针表都很好修,哪个档位不能用,就顺着查找就是了

楼主:
谢谢, 表头可能匝间短路了。 能动的   ,脱开电路  ,阻尼特别大    ,阻值也不对

楼主:
哪位朋友有三和506a的电路图啊    跪求   跪求

网友:
表头可能是1ma满档的。算一下电压档的电阻,或者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是不是按1ma配置的就可以判断坏没有了。

楼主:
说明书说表头是15微安的    估计表头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表头是15微安的    估计表头废了

一楼这样发贴模式不好,表头标称都是多少电流〔满度〕多少总阻这样.

按你一楼数目算,是840uA/94欧.   与15uA相差极远,不能修了,现在买个同样的新表和吃顿饭无异

网友(2019-12-10):
高手来解答我们好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