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突发故障

楼主(2019-10-22):
昨天行车6公里,发动机故障灯闪烁,车抖动,踩油门无力,靠边停车,没熄火,打开前盖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上车再走又好了,不知是啥问题,请老司机帮忙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汽油里估计有水了。

网友:
故障应该是缺缸,电脑看看故障码。看看火花塞那个黑那个缺缸。至于为何缺缸,有好多原因。

网友:
点火异常,或者传感器有故障
如果传感器故障的话,故障灯应该会常亮,需要电脑检测
如果故障灯没有常亮的话,检查下火花塞积碳,清理下

网友:
属于偶发故障,过后又好了,如传感器插头接触不良等等,可用车用电脑查历史故障码,为对应的插接件进行清理或保养一下。

网友:
发动机故障灯亮是排放方面的问题,检查下空气流量传感器接插件和前氧传感器插头。

网友:
       故障灯闪烁属于严重故障,已经影响到正常行驶了,需要立即停车检查,故障代码可以用OBD接口检查,4S店和汽修厂都有专门的电脑,或者是自己买个蓝牙OBD检测器查看故障码。
       故障灯常亮是有排放系统故障或其他非严重故障,不影响汽车的行驶,但是可能会影响排放或舒适性,有机会还是要尽快检查维修。
       根据LZ的说法,很像是汽油里有轻微的水分,或是某个插头接触不良,或者说火花塞接触不良,挨个检查一遍。

网友:
传感器线头接触不良,

楼主:
不知道这些插头是分布在哪一块呢?

网友:
我觉得点火线圈个别有烧坏的了。

楼主:
感觉点火比以前时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