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R表的比较

楼主(2019-10-22):
在淘宝上发现有两款表,一种是大家知道的许老师的套件,另一个是多功能的,还可以识别三极管等等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这两种表,准确度怎样?请用过的大神分享一下吧,主要那个多功能表便宜,功能也多。

网友A:
所有网络上发布的“许老师LCR”,都不是我本人的作品,设计、程序等等都是修改过的。
本人设计的,是开源的,是可以从中看清LCR的细节的,一般用于学习用途。
因为那些仿制的是不开源的,所以与我本意并不一致.
至于说平时工作上用的,我个人学得还是买成品的LCR比较好一些,功能会更多一些,可靠性、分辨率、速度等方面也比较好。

网友:
看经济条件了,如果是测电感电容,还是买第一个。如果玩玩买第二个。

网友:
应当买贵的,便宜的分辨率太低而且不能测电感。

网友B:
再加点,买中创彩屏100k电桥,带直流偏差,可测钽电容

网友:
加点钱上正规厂家的成品吧!虽然我也有许老师的表!感觉玩玩还可以,一般应用也够了,。

网友:
建议中创ET4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络上发布的“许老师LCR”,都不是我本人的作品,设计、程序等等都是修改过的。
本人设计的,是开源 ...

这些人打着许老师的名号挣钱太不应该,坚决不买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两个测试工具,其实功能与用法不太一样。
前者是阻抗测一的一种工具,对常见的电容电感进行测量。测试信号源是正弦波。
后都用的可能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C:
      楼主发的图片,左边的是电桥,主要功能是测量LCR的各种参数,精度比较高,右边的是晶体管测试仪,这是个智能的测试工具,功能比较多(不一一列举了),也能测电容电感,但是测量LCR的精度低。这个应用方面,要看实际使用的场合,如果是平时DIY音响选择电容或者DIY什么高频电路要用到小电感,小电容的话,建议左边的电桥,能帮你筛选出优质的电容和准确的小电容电感,如果是搞维修的话,只需要定性判断LCR元件好坏,则选择右边的晶体管测试仪,它的多功能会给你的DIY和电子维修中带来很多方便。
      现在的手持电桥也越来越先进,频率高的可以达到100KHZ,还可以手动选择频率去测试LCR,可以模仿LCR在实际电路的工作频率,对判断电容好坏可以起到很大作用,晶体管测试仪功能也越来越多,建议楼主上网多做功课再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络上发布的“许老师LCR”,都不是我本人的作品,设计、程序等等都是修改过的。
本人设计的,是开源 ...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图片,左边的是电桥,主要功能是测量LCR的各种参数,精度比较高,右边的是晶体管测试仪,这 ...

感谢大神指点,受益了

网友D:
电桥2手的也不错 价格不贵  二手的年代久远 多少都有误差,建议不要买近期出的二手电桥 现在出的都偷工减料 一二年就精度超标。以前的老电桥很多参考电阻都是箔精密电阻或模压精密电阻。这两种电阻稳定性很好。如果买的2手精度不够会很头疼,自己又没办法校准。老电桥因为当时技术限制后期也不能通过程序校准,保证精度都是靠堆料。以后发现不准换参考电阻就能解决。选老桥一个原则只要测量电阻精度够 ,其他基本都没问题。以上为个人淘7-8台电桥总结的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桥2手的也不错 价格不贵  二手的年代久远 多少都有误差,建议不要买近期出的二手电桥 现在出的都偷工减料 ...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加点,买中创彩屏100k电桥,带直流偏差,可测钽电容

中创彩屏100k电桥,带直流偏差,可测钽电容

你买了,什么价位,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创彩屏100k电桥,带直流偏差,可测钽电容

我买了,该系列最便宜的一款,500多, 网上价格可以还价,虽然比你的2款都贵些,手持100k电桥这款算最便宜了(相比其他牌子),买了一段时间还是值得,测3pF的贴片都没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9791&extra=

PS: 汗,上面打错了1个字,是 ”带直流偏压“

网友:
电桥属于专业测试参数多精度也高,淘宝那种多功能的则属于兼容测试,对于测试场管三极管等直接有脚位功能图示,但LCR方面参数单一基本就是测试容量、ESR两项,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基本就是简单测试功能越多越好,经济实惠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