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略谈烧饼机

楼主(2019-10-22):
这段时间圆饼机在坛内火了一把。由此对其LA1600芯片也有了兴趣,于是在拼多多用5元卷弄了一个,仅花了4.9元。
到手后把玩了一下,喜厌参半。机壳厚重,十足烧饼一个。壳体光亮,说明这套注塑模具很是精细;aps工程塑料,但太白粉掺得太多,所以较重,便使其耐磨抗折性降低。原本就不喜塑壳音质,再加上防水的厚塑料音盆,声音就格外刺耳。不过,灵敏度却令人中意,可见LA1600芯片确实不凡。
翻画出电路,略感欠缺,测量数值,更觉不妥。

无心贬损原设计,只小议OTL数值:8Ω喇叭时,3V电压的OTL最大正弦输出功率,一般不会超过100mW,其功放最大电流也在50mA以下。因此,推动管的静态工作电流在1mA就足够了,功放的静态工作电流在2mA为宜。
或许,设计者认为推动管的静态工作电流大,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但这是个误区,这也如同放大级多、电路复杂,性能就好的认知一样。
从33K的衰减电阻上看,低放的增益超量。无论如何折腾,再给前置低放发射极加负反馈电阻,都收效有限。测LA1600芯片9脚电压动态超过200mV,说明其检波输出电压不小,足以满足推动管的输入信号要求。
改动如下图:

LA1600芯片很不错,超过常见AM收音头芯片,果断下单弄10片来玩,兴许有所收获。

网友:
偏置电流太低,老师没考虑电压下降对OTL电路的影响。

网友:
烧饼的中周供货商可能是香港万泰产业有限公司

可变电容 采用的香港通达电容器制品厂有限公司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中文资料,更不清楚芯片的内部等效电路,但仅从方向性不明显这点看,极可能具有高放。

网友:
可能日本的电压不一样(误

网友A:
恭喜吃饼成功。
木大师出手魔改,众望所归。

网友B:
期待啊,LA1600的中放增益够么?

网友C:
LA1600的确不错,底噪非常低,我手上的烧饼AM底噪比很多千元收音机都低。

去掉一级低放,遇到AM弱台,音量就太小了。所以俺保留了---遇到强台音量电位器开小点,遇到弱台也能保证音量。

网友B:
请问这个分立功放有没有382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1600的确不错,底噪非常低,我手上的烧饼AM底噪比很多千元收音机都低。

去掉一级低放,遇到AM弱台,音 ...

R1 510Ω是高放衰减电阻,减小或短接,可提高灵敏度,攺善弱台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分立功放有没有3822好?

在低电压时,这种简单的OTL无法与集成电路相比。何况2822可以接成BTL,输出功率是OTL的4倍左右。

网友D:
灵敏度高可能因为LA1600具有高放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高可能因为LA1600具有高放的原因吧。

LA1600最大优点是双平衡混频,底噪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分立功放有没有3822好?

功放够用就好,听AM,用这个小功放电路足够了,所以个人认为没必要改成IC。

网友:
引用 楼主:
R1 510Ω是高放衰减电阻,减小或短接,可提高灵敏度,攺善弱台接收。

等有空,我拆台圆饼,重新装台LA1600的收音机----线圈、中周这些都齐活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吃饼成功。
木大师出手魔改,众望所归。

乙猪兄谬称了,没什么大师,只是个爱折腾的老玩。
凭心而论,这烧饼壳体做工优良,造形不错,当个摆设挺好。
太白粉加得太多,略重,称了一下,空壳达130多克,整机带电池超过300克。溜湾时手握累赘,挂着嫌重。
壳内太光滑,圆形又不利声音重放,换喇叭都难比木壳音色。待换3.7v、提高输出功率后,再加吸音材料和倒相管,以观后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啊,LA1600的中放增益够么?

与较好的机型相比,强台与弱台信号相差区别较大,说明收音部分增益不够。而且整个中波段,无一电台出现临界“自激”现象,这说明有提升中放增益的条件,但如何提升,那就得疯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高可能因为LA1600具有高放的原因吧。

没找到中文资料,更不清楚芯片的内部等效电路,但仅从方向性不明显这点看,极可能具有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