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520音响收音无声?

楼主(2019-10-22):
我的520收音不能用,但CD、TAPE等等均还是好的,很想修好收音部分
接好3个天线,按TUNER后,三个波段显示均有,但:
1 调频、中波、短波均无任何声音;
2 收音部分所有台电平为零;
3 当然这样就会自动选台不停 选不到台

请问:这故障可能在那部分,是什么故障?   有请专家们出台

520HR TUNER.pdf

收音板图纸

网友A:
查一下收音机电源吧

网友:
供电正常就检查一下
LA1836的中周电容,正常是47P  ,

楼主:
你说的中周仅指L741的FM中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收音机电源吧

谢谢。
有空时准备把机器拆了,先测下供电电压是否是7.0V。

楼主:
主板原来已拆下了,干脆就直接焊下L741,没有电容表,先上图,一个是型号,一个是内部电容图,看来电容是真的不行了。
我是否现在就要将其电容捣碎?另并电容到其1-3脚

网友(2019-12-12):
引用 楼主:
主板原来已拆下了,干脆就直接焊下L741,没有电容表,先上图,一个是型号,一个是内部电容图,看来电容是真 ...

先拆下来测量下容量大小,再找相近的小点的换上试试

网友B:
不要乱修!是转换到收音模式没声音输出,就是这个电容有问题收音也是有噪音的!只是收不到台!如果能自动搜索的话证明收音没问题,你检查模式转换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修!是转换到收音模式没声音输出,就是这个电容有问题收音也是有噪音的!只是收不到台!如果能自动搜 ...

三个波段都无声,CPU的控频付助电压放大管子开路,这故障率都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波段都无声,CPU的控频付助电压放大管子开路,这故障率都很高的

赞成!!!!!!!!!!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业余爱好,专业知识不多,后来买了一个可以收音的550G主板(应该是与520相同型号)。
到手后在L741上并一30PF的电容,按照官方的维修说明,反复精心调节FM VT(测TP1的电压),DC Balance/MONO Distoration(微调L741测TP3与TP4,TP5与TP6的电压) 及FM AUTO Stop Level(SFR722 测TP7电压),终于将此机所有功能修复,FM收音时频显正常,立体声灯点亮,且搜台自动停止均能实现。
仅有显示的FM频率比实际值小0.05MHz。

网友(2020-03-29):
看不到与〝三个波段不响〞的修复点

网友:
在论坛收的一台jvc605组合机(同为LA1836芯片)与楼主机器故障现象类似,也是鉴频中周内电容变质导致收音AM FM均无声(音量开至最大有轻微噪音),拆下中周发现内附管状电容氧化发黑,拆下管状电容测量为90PF(拆中周之前调整磁芯无效)用100PF代换后也无声,先手动调整至本地有台频率后再调磁芯至一位置后出声,细调后自动搜索停台立体声指示点亮。

【机器修复前与该机卖家交流中曾提到用原机遥控器解除收音AUTO模式可以出声】但此机到手无遥控(本机面板上无此功能键无法测试)是否由于中频失谐收音又在AUTO状态下导致收音无声???

另请楼主能分享下完整的维修手册PDF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电容--调节一下

具体那一个中周呢?  L741我是调了多次才达到此效果的

网友(2020-05-06):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业余爱好,专业知识不多,后来买了一个可以收音的550G主板(应该是与520相同型号)。
...

你好,我的一台爱华77中波有时能收到台,但效果很差,调频,短波收不到台,以前调频手动可以收到广播,现在手动也收不到台了,想把调频修好,请教应该怎样修理,麻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