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Y-YL60simple101电压力锅电阻R091阻值

楼主(2019-10-22):
美的MY-YL60simple101电压力锅电源板烧了,请问电阻R091阻值多少?

网友:
不上图怎么知道???

楼主:
回烟版,没电路路图就是220v过电阻R091到双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450v)后到电源lC供电脑控制电路,

网友:
保险电阻?

网友:
这种小功率开关电源前面的限流电阻要求不严,几十欧一百欧左右都可以,10欧,22欧,47欧。。注意要用2-3瓦的线绕保险电阻才好,有的机器也有用1000微亨的小功率微型色环电感代替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图,和这图差不多,炸了大电阻和2个电容中的一个,帮我看看2个电容的容量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