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标电动自行车的脚蹬曲柄应该如何取啊?

楼主(2019-10-22):
看第三图螺帽取下后曲柄是否就可直接取出?
请熟悉电动自行车的大虾赐教!

网友:
用套筒扳手,一边正丝,另一边倒丝。螺母退下后曲柄就可以直接退了。

网友:
螺母卸掉 小锤子轻砸中轴就能卸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是否可以理解螺母之下就没有其他紧固件了.因此卸下螺母,轻轻敲击曲柄就可以将其卸下了?

网友:
我拆过!!也是拆到你这一步,就拆不动了!!

网友:
楼上发错图

网友:
我买的凤凰自行车(非电动)也是这种结构,没有传统自行车脚蹬安装的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丝拧下来,是用顶马拆大腿的,砸有可能砸坏螺纹

请DX指点.
什么叫"顶马拆大腿"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螺母用套筒扳手很容易拆下的,拆下后发现曲柄和中轴啮合满紧的,不能敲打,是否要像电机维修柴轴承时用拉码器将轴承拉出来那么做啊?

楼主:
用这个拉码或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脚踏曲柄,和中轴结合的地方有内螺纹,都是正牙的,把上面的工具中间丝顶后退到有一定空间留给中轴,然后上入牙盘曲柄中,记得多上几圈甚至上紧,然后把中间的顶芯向入面旋(大胆向入面旋,曲柄装得越紧旋入的力量就要越大,不用怕顶坏),就可以顶出曲柄了。

网友:
11/12楼说的对,一般用自行车曲柄专用拉马可以搞定,也有曲柄螺纹太软,拉马拉脱,只能上台钳子弄了,也有说可以去掉螺母后骑车走几里路曲柄就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