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电收音机及无线电路的设计与制作》一书

楼主(2019-10-22):
求想找下电子档的 《无线电收音机及无线电路的设计与制作》一书,手头有的坛友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0-03-08):
资料已收,谢谢分享!!

网友A(2024-04-10):
看不到啊,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啊,楼主找到了吗?

见短消息

网友:
《无线电收音机及无线电路的设计与制作》是“图解实用电子技术丛书”之一,书中分别介绍各种无线电收音机,包括矿石收音机、再生式收音机、直放式收音机、超再生检波收音机、FM收音机、超外差收音机以及各种发射机,包括视频发射机、FM立体声发射机、FM无线麦克风、AM发射机和频率转换器以及无线调制解调器等设备。本书主要介绍这些无线电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设计以及制作方法,甚至如何调试电路的整个过程,并且罗列了设计电路图、元器件规格及型号等图表。

由于叙述详细,简明易懂,任何人按照书中所述步骤都可成功地制作任一款无线电简易设备。

页面提取自-图解实用电子技术丛书

        第1章  超级矿石收音机的制作        1
                1.1  电波        1
                        1.1.1  电波的历史        1
                        1.1.2  电波的传播方式        1
                        1.1.3  垂直偏振波与水平偏振波        2
                1.2  接收天线        3
                        1.2.1  半波偶极天线        3
                        1.2.2  环形天线        3
                        1.2.3  磁棒天线        4
                1.3  矿石收音机的电路与工作原理        5
                        1.3.1  工作概况        5
                        1.3.2  调谐电路的工作原理        6
                        1.3.3  AM检波电路的工作过程        7
                1.4  矿石收音机的设计与制作        8
                        1.4.1  调谐电路的设计        8
                        1.4.2  使用的元器件        8
                        1.4.3  环形天线的制作        9
                        1.4.4  电路组装        10
                1.5  接收信号的实验        11
                        1.5.1  在强电场区域内接收信号        11
                        1.5.2  在弱电场区域内接收信号        12
                        1.5.3  将电路改造为倍压检波电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        12
                        1.5.4  切换线圈的抽头        13
                1.6  大型环形天线        14
                        1.6.1  大型环形天线的制作        14
                        1.6.2  利用大型环形天线接收信号        15
                        1.6.3  双调谐电路的实验        16
                        1.6.4  小结        16
        附录A  发射与发射电波的原理        17
                A.1  电波的起源        17
                A.2  电波在地球背面的传播        17
                A.3  电台的种类        19
                A.4  亲手制作以了解详情        21
        第2章 再生式收音机的制作        23
                2.1再生式收音机        23
                        2.1.1驱动扬声器        23
                        2.1.2再生放大的思路        24
                        2.1.3再生式的框图        25
                2.2再生式收音机的设计        25
                        2.2.1规格的确定        25
                        2.2.2再生放大电路的计划        26
                        2.2.3谐振电路的设计        26
                        2.2.4中波段线圈Lbc        27
                        2.2.5短波段线圈Lsw        28
                        2.2.6缠绕反馈线圈Lf        29
                        2.2.7高频放大电路的设计        29
                        2.2.8再生式收音机的电路        31
                2.3再生式收音机的制作        32
                        2.3.1元器件收集        32
                        专栏:当难以买到Y类2SK192A时        34
                        2.3.2在电路板上安装元器件        35
                        2.3.3嵌入机箱        35
                2.4收听广播        37
                        2.4.1接收中波段本地电台的广播        37
                        2.4.2接收远方中波电台及短波电台的广播        37
                        2.4.3小结        37
                        专栏:磁棒天线的相对磁导率        38
        附录B需要提前熟悉的高频电路知识        39
                B.1不言自明的事情        39
                B.2制作高频印制电路板时的注意事项        40
                B.3被动工作的元器件如何配置        42
        第3章 直放式收音机的制作        47
                3.1直放式收音机        48
                3.2高频放大电路的设计        49
                        专栏:正向导纳        51
                3.3谐振电路的设计        52
                        专栏:当高频放大电路发生异常振荡时        61
                        专栏:IC集成化的直放式收音机        62
        第4章 超再生检波收音机的制作        65
                4.1超再生检波方式        65
                4.2超再生检波电路的工作原理与设计        67
                4.3超再生检波收音机的制作与调整        72
                专栏:关于航空管制的频率        79
        第5章 FM收音机的制作        81
                5.1 FM广播与FM收音机的结构        82
                5.2 频率转换电路的构成        84
                5.3 从中频放大电路至音频电路        89
                5.4 FM收音机的制作与调整        93
        第6章 频率转换器的制作        101
                6.1 频率转换        101
                6.2 电路设计与工作原理        103
                6.3 变频器的制作与调整        107
        第7章 超外差收音机的制作        115
                7.1 超外差式的构造        116
                7.2 收音机的电路工作原理与设计        118
                7.3 收音机的制作与调整        123
        第8章 AM发射机的制作        131
                8.1 AM发射机的结构        132
                8.2 AM发射机的设计        133
                8.3 发射机的制作        139
                8.4 发射机的调整与测量        143
        第9章 FM无线麦克风的制作        147
                9.1 FM调制        147
                9.2 FM无线麦克风的设计        149
                9.3 无线麦克风的制作与调整        155
                9.4 嵌入屏蔽盒        159
        第10章 FM立体声发射机的制作        163
                10.1 FM立体声广播的结构        163
                10.2 电路的工作原理与设计        166
                10.3 发射机的制作        172
                10.4 发射机的调整与测量        176
        第11章 视频发射机的制作        181
                11.1 电视广播的机制        182
                11.2 视频发射机的结构与设计        183
                11.3 视频发射机的制作与调整        189
        第12章 应用于计算机中的无线调整解调器的制作        195
                12.1 利用无线设备进行数据的通信        195
                12.2 无线调制解调器的设计        198
                12.3 无线调制解调器的制作与调整        205
                12.4 无线调制解调器的使用方法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