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欧姆老耳机之漆包线脱漆方法

楼主(2019-10-22):
可以用漆包线蘸水杨酸钠粉末烙铁加温加锡焊接吗?

600欧姆老耳机

600欧姆老耳机

老耳机

老耳机

老耳机

老耳机

40倍显微镜下漆包线

40倍显微镜下漆包线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另外,这种耳机的频响比较差吧?

网友B:
直径8丝。早期(70年代中学生时期)就用火柴快速火烧。

已很长时间没用过。

网友C:
到细砂布上边焊边拖,立马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另外,这种耳机的频响比较差吧?

我是菜鸟不知道频响这个概念的含义。反正灵敏度比8欧姆的耳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细砂布上边焊边拖,立马上锡。

有一根线特短,无法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8丝。早期(70年代中学生时期)就用火柴快速火烧。

已很长时间没用过。

有一根线特短,怕烧断

网友:
把漆包线头垫在手指甲上面,用金相细砂纸条蹭去漆皮。

网友B:
如果是内匝线头比较麻烦。一般是要重绕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破坏断线头一侧的线圈外架,使短线头外露(相当于延长短线头),这样就可进行相应的焊接了。我曾这样做过,也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匝线头比较麻烦。一般是要重绕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破坏断线头一侧的线圈外架,使短线头外露( ...

破坏断线头一侧的线圈外架,使短线头外露。好办法

补充内容 (2019-10-23 10:09):
依照此法,马虎大意,把别的线圈搞断了。真是一个针线活哦。

网友D:
用折断的锯条轻轻的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折断的锯条轻轻的挂。

手拙.这个方法不适合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根线特短,无法拖焊

拖烙铁,来回察两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烙铁,来回察两下就行了。

自己动手能力差,聋子治成哑巴啦!仅以此贴留念

网友:
漆包线搁在药片上,热烙铁头吃锡轻压线头,一小会漆包线线头就吃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