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电动绕线机

楼主(2019-10-22):
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玩胆机,想自己养牛,所以做了台绕线机,电源是废弃的电脑电源去掉多余的线只取12v,电机是收购站拆真空包装机的减速电机,计数器某宝买的20来块,电钻夹头也是买的,有空就在练习手动排线,24v电机接12v速度正好目前用,开关控制接电源之前的控制线,电脑电源的绿.黑线,自我感觉很好用,不喜勿喷

网友A:
     首先东西做的不错。不知道此绕线机电动机是否可以反转。计数器同时可以减计数吗?以上功能没有,手动排线可能有问题!    如果排的线不满意,以上功能就得使用。另外:掉电后,计数值还保留吗?否则绕线就得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较长时间。一点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反转可以的,但计数器不能减,估计有卖的,计数器停电保留,内有电池的

网友:
貌似基坐不够结实,绕大线圈时会震动。

网友:
看来是比手绕强的多,希完善下就更好。比如二楼说的一切。

网友:
单一速度肯定不行,要有调速功能,适应绕粗细线的要求

楼主:
联想老电源,很重,底下还安装了橡胶脚,开关安装在计数器边上,一只手按开关还能起到稳定作用,绕了个86x40的电源变压器,还行。

网友:
如楼上所言,绕线机必须具备精准计数,倒转能减数,有计数记忆功能,还有一个停止能刹车的功能很实用。

网友:
最好可以调速

网友:
这种“半自动”绕线机也不错,可以腾出手来专注排线,省时省力。我就在用。
我觉得还是将绕线机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底座上比较稳定。电源没必要用电脑电源,用一个12V/1A左右的电源就够了、增加LM317调压或外加一个NE555做调速器更好。
至于计数器不能减数是个问题。使用起来很不便!用多了你就会发现问题了。还是机械式计数器更好。

网友:
我很想把手摇的摇线机改成电动的,一直没有搞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但是要称为“自动”还差点火候,只是把手摇改成电动了,还需继续改进,支持你

网友:
下一步,改成自动排线。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那个计数开关不经用,转速高的时候可能计数不准确,建议用那种光电或者霍尔的改下。

网友:
增加一个步进电机排线就更好了

网友:
点赞,不过还要考虑稳定性和偏心率

网友:
不错,一步一步来,过段时间你就会想折腾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东西做的不错。不知道此绕线机电动机是否可以反转。计数器同时可以减计数吗?以上功能没有,手动 ...

如果改成皮带轮的机械记数器,应该能解决你的这些要求

网友:
装两个光电检测器,使用D触发器做辩向计数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个简单,0v至24v可调速,正反转,带变比器,脚踏板开关,释放双手,成本只要100多一点就可以改好

楼主:
都是老司机啊!使用中就发现排线困难,听取了大家意见,改了稳定的底座,排线容易多了,我都能中速手动排线了,绕了2个76的5k小牛。谢谢大家,回头慢慢改进

网友:
看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