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故障能否维修

楼主(2019-10-23):
请教有经验的大大,海尔电视每次刚开机能正常显示,几分钟后右半边越来越多竖条,最后右半部分完全没法显示。怎么判断是屏坏还是主板坏,屏坏只能放弃维修了。多谢大家。

网友:
屏坏或逻辑板坏,如果是三星屏,就放弃吧。

网友:
感觉是逻辑板坏了,刚开机正常,说明屏是好的,而逻辑板一般是两个输出端子,各控制半个屏。

网友:
刚开机正常,看了段时间不正常了,逻辑板坏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是某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了。

楼主:
我就怕买了逻辑板不行还要退货,会很麻烦。

网友: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换个逻辑板看一下吧,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楼主:
夏普屏,图上排线左右交换插都没有显示。

楼主:
是灰屏,请问量哪个点?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A:
我有个海尔40吋也是这个问题,网上买了驱动板,换上去还是老样子,呵呵,不修了。

网友:
屏和逻辑板问题大点,还有到屏的线,接口

网友:
把逻辑板型号发来借块给你试试
虽然我不会修屏但拆这种问题机拆得多。先看看二排线接口用酒精洗一下,再就是屏边板是否进过水氧化短路,你可拆开边板用放大镱仔细看看有没有烧黑的地方。还有逻辑板到屏二排线能左右对换插还真没试过。
我们这边压屏收费5~6元/寸,确实不划算

楼主:
型号是:RUNTK 5317TP 0075FV  ,您有的话那感情好呀,没有换板试一下是有点不甘心的。排线左右换过没有问题,边板也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海尔40吋也是这个问题,网上买了驱动板,换上去还是老样子,呵呵,不修了。

我有台海尔LD40U3100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楼主:
左右互换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做法,定义确实可能不一样所以出不来图像。看起来是更像屏坏,难道是这个型号夏普屏通病

网友B:
麻烦各位懂液晶屏的老大。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想在显示屏外壳上加装一个电位器。可以直接调整显示屏的亮度。有没有好点的方案。怎么具体修改哪些电路。谢谢。

楼主:
看是lcd还是led,找ADJ控制端。用+5v加电位器调,或加独立背光板,这个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各位懂液晶屏的老大。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想在显示屏外壳上加装一个电位器。可以直接调整显示屏的亮 ...

遥控器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
调亮度你还不如想办法把画面缩小

网友:
感觉不像屏坏了,原来修过一个车机屏幕也这样,后来补焊核心板显示正常了,只是觉得逻辑板坏也有可能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液晶软排线松动,最不好最棘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工艺焊接的,手工恐怕难以应对了

楼主:
结果是,已换逻辑板试过了,确认屏坏无疑,这下舒坦了,已拆开丢垃圾。。。

网友:
屏坏了,要修屏的。

网友:
你直接放弃吧  可以加下我的w

网友:
可以修。。。请看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09252   帖子
看来我真的发错地方了,这么有技术的帖子在试听区不闻不问

楼主:
修成一半亮一半暗也会被老婆丢出去的。。。。。。。。

网友:
修坏了,应屏块模有问题了。要修屏的。

网友:
修坏了,应是屏模块有问题了。要修屏的。不好意思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