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折腾一下DSP收音机RDA5807FP

楼主(2019-10-23):
    儿时组装过收音机,但没成功过,工作后组装做过手调的,数显的。数调的倒是没有接触过,呵呵。最近看到DSP收音机简单,于是淘宝了五片RDA5807FP来组装,2块一片。万能的淘宝,邮费伤不起。
没条件腐蚀电路板,就用洞洞板了,芯片太小,加了个转接板,方便像我这种老花眼焊接。
65W的电烙铁焊了几次,一阵阵烟过后,总算焊完了,好担心把芯片给烫坏了。接下来按照电路图布线来也不难,向个元件而已,不过那个晶振好小,按键也焊在洞洞板上了。

焊完通电,有沙沙声了,马上按搜索,有声音,音量足,音质很好,还是立体声。不过有一声道有卡卡杂音。
检查周围元件无问题,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1.2V,正常那个0.9V,估计芯片用烙铁烫坏了,刚才焊时间有点久,温度也有点高。

不是买了几个芯片吗,换另一个上去,问题解决了。用耳塞听,音质很好,而且功耗也不大,放音电流20毫安,待机15微安,微安,微安,不是毫安哟。
这样第一块仿制品就做好了,防淘宝那个商家做的

那个被烫坏的芯片丢了有点可惜,毕竟只坏了一个声道,还有一个声道能用,有空再做一个单声道的收音机。会在本贴跟进。

网友A(2025-04-07):
引用 网友B:
特别提示一下 ,这芯片不是立体声的,不要被2个输出欺骗了 !

不对哦,规格书说是立体声芯片。他的寄存器也有立体声指示标志位。

网友B:
特别提示一下 ,这芯片不是立体声的,不要被2个输出欺骗了 !

楼主(2019-10-23):
用耳塞听太久会头昏,还有一块半坏芯片,这次做一个用喇叭放音的,电路图还是原来那个图,焊接方法和第一块芯片一样,只不过功放是个问题,先用一个9013三极管做了最简单的功放,声音差也小,但能听得清楚,三极管发热厉害,但没烧,5号电池用了四小时就没电了,后来测电流居然有150毫安,难怪耗电。

楼主:
单管功放太耗电,不耗电又不够响

网友C:
用这个链接的OTL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02299
或者用2822,8002等集成电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链接的OTL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2299
或者用2822, ...

嗯,有空再折腾一下

网友D:
我以前购的套件,一个声道也有刺啦声,估计也是焊接时烙铁没有接地。灵敏度不错,耳机回路加串了200欧姆的电阻,不然调节音量第一档太大声,串电阻后电流声也小很多。          现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购的套件,一个声道也有刺啦声,估计也是焊接时烙铁没有接地。灵敏度不错,耳机回路加串了200欧姆的 ...

我也是串个100欧的阻,原版是接电感的,我感觉第一档音量太大,就加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串个100欧的阻,原版是接电感的,我感觉第一档音量太大,就加电阻了。

原版接电感是隔离地线和信号的。另外你这个可以直接推动喇叭的,串联个大点的电容。220uf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管功放太耗电,不耗电又不够响

搞个推挽吧

楼主:
想搞个推挽,找找元件,不够。

后来发现箱底有一块TDA2822的功放板,大喜,懒得拆来焊了,直接用绳子绑在一起。这回音质好多了,电流也只有50毫安左右,是那个9013的三分之一。
后来发现这个声道也有杂音,是不是在坏的基础上又坏了一个?一查电压居然有1.4V,再查原来坏的那一个声道1.1V,没有杂音了,怪了?于是搞了两个插针,那个好就要哪个来听。

用得最多的就是搜频了,特地加了两个圆按键,手感好。
最后搭了一个垃圾平台,一台组装的DSP收音机就组装成了。
这种数调的也好玩,选台就按一下频率增加或减少,因为没有显示,也不知道收到什么台,就逼你去听一段时间。有趣。

网友:
哈哈,支持折腾,喜欢电子的人就是闲不住,时不时收点垃圾玩玩,玩过扔一边吃灰

网友(2022-02-20):
我按照图做了一个为什么只有莎莎声音,收不到台,测量晶振两端的电压只有几百毫伏,估计没有起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5-04-02):
这个芯片可以用单片机走IIC通信控制的

补充内容 (2025-4-3 09:30):
6脚接地低电平的话,是IIC控制(7脚时钟SCLK,8脚数据SDA);6脚接电源正极高电平,7脚与8脚对地装开关是向上或向下搜台,15与16脚对地装开关是音量大小调节。

网友B:
5807没有调谐LED和立体声LED指示,所以还是SI4836A10好玩一些 !

网友:
看 !4脚很短的天线 ,也能收到10多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07没有调谐LED和立体声LED指示,所以还是SI4836A10好玩一些 !

4836未玩过,4832就买过,不过大怨种,早之玩4836了。价格差了一倍。不这过个芯片要找到个好的电位器才好调台。我用NV09轻轻动一点就过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哦,规格书说是立体声芯片。他的寄存器也有立体声指示标志位。

我接受到的所有台都没有立体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