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调整熊猫601的夲振低端频率?(空心线圈)

楼主(2019-10-23):
熊猫夲振频率为850KC,太低了,说明线圈电感偏小,但是线圈是空心的,请问怎么调整到1000KC左右?

网友:
频率低说明电感或电容变大,检查中波段振荡电路330P垫整电容。

网友:
只能更换垫整电容,或拨动振荡连花片。

网友:
低感高容!把线圈拉长,能提高震荡频率

网友:
震荡线圈都有调节磁芯,空心的话会不会磁芯丢失了?

网友A:
    有点不理解,频率偏低,应该是电感量偏大才对,如果是成品机,线圈不会有错,如果是磁芯丢失,只会频率升高,电容问题应该是电容量减少也是频率升高,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理解,频率偏低,应该是电感量偏大才对,如果是成品机,线圈不会有错,如果是磁芯丢失,只会频率 ...

是否考虑是垫整电容短路呢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调整垫整电容来改变。
过去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空心线圈的时候,调整低端频率的方法是调节600号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调整垫整电容来改变。
过去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空心线圈的时候,调整低端频率的方法是调节600 ...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都是拉线电容,只有3个可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考虑是垫整电容短路呢

    嗯,对的,忽视了,垫整电容短路是会导致频率降低。

网友C:
红线圈出的都是云母可调电容,左边的那个可能就是中波的。
熊猫机(红星)的波段开关和线圈很特殊,电路非常的绕人,看着头大,试着调调看。
这几个可调电容主要是调整高端震荡频率用的。
改变低端可能要改变垫整电容的容量。

网友:
可变电容氧化使电容变大彻底清洗可变电容间隙内氧化物及灰尘。最好用超声波加点洗洁精清洗。加清水把洗洁精除清,用牙签把片间隙内的氧化物及灰尘清理干净,把水甩干净,最后必须用热风筒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线圈出的都是云母可调电容,左边的那个可能就是中波的。
熊猫机(红星)的波段开关和线圈很特殊,电 ...

所言极是。感谢!

确实是左侧那个,它是串联在中波线圈旁边的Cz,测量电容值在600左右变化,调到最小时仍然只有940KC,断开其中2片后,可以调到1000KC,此时电容量在约300左右可调。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调整垫整电容来改变。
过去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空心线圈的时候,调整低端频率的方法是调节600 ...

这个电容压紧后测量值600PF多一点,我这个调不小是因为除了最上面一片有弹性,底下4片都没弹性了。相当于4个150P的可调电容,其中3个是450P,后面一个可调,这样无论如何只能在500~600变化了,太大了。

另外请问熊猫601的调谐空气电容的两个联前后厚度不一样,容量分别是多少?感觉夲振的要小些、天线的要大一些。

刚好搜到这个:以下为引用

——————————————————————————

“垫整电容是一种特别的可调电容器。英文是Pading capacitor。直译就是层叠铺垫式电容器。称为垫整电容其实是描述了它的形态:它就是一些电极片与云母绝缘片交叉铺垫叠放而成,中间有个螺钉。调节螺钉的松紧可以使其容量改变从而调节超外差收音机中的通调跟踪。也有将其直接音译为“配定电容”的,这种译法似乎更合理,因为“配定”不仅与原文“pading”读音类似,同时含义似乎也比较贴切。
垫整电容通常用在超外差收式音机中做统调跟踪的频率补偿。
50~60年代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常常使用大名鼎鼎的“600号”垫整电容,其容量也就是600pF。大于用来调谐的360pF可变电容器。但在业余条件下,有人直接将它用在来复式收音机的调谐回路中。也有人拆掉一些电极片使其容量更接近于360pF。因其体积小巧,适合在袖珍机中使用。加之其价格远低于360p的可变电容。颇受囊中羞涩的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青睐。其缺点是依靠叠片的松紧来改变电容量,调台时往往需要调节很多圈才能改变一个台,无法根据旋转角度得知调谐的频率,因而无法使用频率刻度盘。但在只有寥寥几个电台的年代,这个问题似乎关系不大。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40、50后的无线电爱好者大都还记得当年的600号垫整。而现在的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恐怕对600号几乎一无所知。”

楼主:
补充引用:

——————————————————————

我看完全部回帖,关于600号垫整电容的作用,没有一个回答是准确的。
     信号输入电路,调幅广播中波段频率535~1605KHz,其比例,1:3,根据f=1/2π√LC,所需电容变比为1:9,常用双联可变电容容量为12/365P,其变比约为1:30,由于调谐电路中有电子管输入电容及线路杂散电容等,通过并联微调电容,使容量为40~395P,变比达到1:10左右。
      而中波振荡电路,频率为(535+465)KHz~(1605+465)KHz=1000~2070KHz=1:2.07,要求电容变比为1:4.3,如果于可变电容(40~395P)之间串接一个390P的电容,其电容为36~196P,约1:5.4,可满足振荡回路调谐要求,600号垫整电容就是在统调时起这个作用。

网友:
     有一点,等容双联可变就要用垫整电容,如果使用差容双联就不用垫整电容。

楼主: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rar

网友D:
对于【垫整电容】从来就有一个悟区,如果从图/数分析而然,垫整电容是不便调低端的,

但建国以来只有最早的一本超外差书说到。

然后全国跟某无线著书大师风说垫整电容是调低端,我提出异议,众人都说;你反的是我

们从小到大指导我们成为优秀无线电工作者的恩师,恩师是完美无缺的,恩师不可能错的.

那我只好闭咀,持与我意见一样的只有一本印刷量极微的五十年代初〔或解放前〕一本繁体字的超外差机的书,

和我本人的恩师---广州市电子局总工程师,留德无线电系生,

本人的意见是 ;1; 只能拆线圈. 2 ; 或者在线圈内套入拉扦天线最粗那种铜套,调校至合适电感量.蜡封固定.

而不能以调垫整来调低端.

我的意见没有书籍为据,在这点上全国书籍都互相抄袭,超过十本外差名书都是互抄.

只有某些厂出厂调超外差机的科室的技术指引书和华罗庚教授指导用二点统调与三点统调的对比,这些与我意见一样,

过两年我死后,这派言论就绝种了,现在大家不必引经据书来找我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垫整电容】从来就有一个悟区,如果从图/数分析而然,垫整电容是不便调低端的,

但建国以来只有最早的 ...

这个垫整电容是和空心线圈串联的那个600P的,确实是个可调电容,按照理论计算约390P左右,如果是带磁芯的线圈,这个电容是个云母390P固定电容,道理一样啊。否则低端震荡频率只能拆线圈了,但是线圈又是蜂房绕法,很难拆。

这台机器低端频率偏低是因为这个电容下面的4个弹片没弹性了,导致电容量一直在500P以上,去掉2片就完全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垫整电容】从来就有一个悟区,如果从图/数分析而然,垫整电容是不便调低端的,

但建国以来只有最早的 ...

     你说的有道理,垫整电容其实是修正三点统调的中点位置的,但是老式收音机中多采用空心线圈,短波可以拨动线圈上预留的半圈以调节电感,但是对蜂房绕法的中波线圈实在不便调整电感,所以用调整垫整电容的方法来调整低端覆盖,只是为了方便流水线生产调整。这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但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后来有了磁芯线圈后,都是通过调整线圈电感的办法来调频率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垫整电容是和空心线圈串联的那个600P的,确实是个可调电容,按照理论计算约390P左右,如果是带磁芯的 ...

调好了就好!

有些与此贴有咐带的理论贴我想写多年,都下不了决心写,很赖,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垫整电容其实是修正三点统调的中点位置的,但是老式收音机中多采用空心线圈,短波 ...

                                               见我上贴首句.

那是会使S曲线另一常用段变形而造成另一段灵敏度下降的,好了,我不再回答这个问题了,

要不我又第x次成为大众公敌了

即使是华罗庚教授的报告,都被矿坛网友否定得x血淋头,我只是一个卑微的DIY者,....

网友:
      垫整电容是等容双联所配,根据频率,双联容量、以及波段差频跟踪计算得出,基本上是一个固定值,主要是波段中下段,上段用半可变电容并联补偿,如果用差容可变就不用垫整电容,现在包括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等容双联的都有垫整电容,实际上此电容基本不用调的,现在都用固定电容了,有坛友说晶体管收音机就没有是不对的。

网友:
我们大多数业余热爱无线电者,真正弄懂中波段三点统一调节原理的,还真不多呢。大多是处于似懂非懂状态。会求解多元多次方程的人,可以从理论上彻底弄明白三点统一调节的道理。
我只会求解二元两次方程式。三元两次的方程式看着就头痛。看到三元三次方程式我就一脸懵。如果再让它们在坐标系里平移或者旋转,难到我了!所以,我虽然可以解决部分中波的统一调节的实际问题,但理论上,还远没有过关呢!

网友E:
为了确保选定的三个完全跟踪点的位置不变,也就是确保统调曲线形状不变,对于给定的双连可变电容器,本机振荡回路里那只配定(垫整)电容的容量是唯一的,本机振荡线圈的电感量是唯一的,那只高端频率补偿电容的容量也是唯一的。而调节这些元件,比如调节振荡线圈的容量,或者调节配定电容的容量,其目的,只是让它们接近唯一的选定值。
所以,我相信您说的话。如果用调整配定电容容量的方法来适合低端频率,那一定会使统调曲线的形状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确保选定的三个完全跟踪点的位置不变,也就是确保统调曲线形状不变,对于给定的双连可变电容器,本机 ...

如果象本贴一样,所有元器件是原装,只坏垫整电容,〔老实说;在湿/粉尘不好环境,垫整损环率高于胆机一切零

件,不管坏不坏与否,都建议把它换成固定电容,或以塑封双/四连可变取代〕多都接近/可用的,到那里找有说

1000KHZ怎么调的书呢?就不要为难了

我无法写一篇自己的看法是由于;在晶体管区有过一篇关于统调的置顶文章,收集了国内数位著书大师的文章,

在那里明显关于统调的中点全是互相抄袭的,我未能找回此贴,这样说话就没证据

次者 ; 我恩师教的三点统调法在现今这几年民间各种仪器的拥有程度,才可实行,由六十年代初直至近年左右

不要说民间,即使一般省市级收音机厂,由于仪器不足.我当时学习中就存很大疑问;是在几个未知因素为基础而调

出,要改变中频〔这点我们在白版义务替网友修机贴中测量到情况可证实;厂机并不一定调465〕由于这种疑虑,没

敢写三点统调贴.正考虑根据德机三点统调法是否可能构思一个较好的统调方案?近年我不断问自己

对于其他多位在理论上回复我的网友在这里一 一致谢.为此,我以实际测量回答众网友的〔计算好,自然而然中点就会

好,〕这个众著书大师那里来的口头语;

我测量了十个不同产地,不同国家,上面明写着365PFx2的空气可变,最大值为392PF,多为385PF左右,只有没有牌子的

一个精确在365PF.最著名的拉菲尔牌空气电容专业生产商的,也是380PF少一点.

天线回路的分布电容 ; 这个没有大块完整时间测量,但收集了别人测量结果,并且数量也没达到十个,数个天线回路

的分布电容中,测量/计算到最多的达70PF多,60多---45PF占多,如各书本计算所采用的10--25PF,只有一台很小机子.

不知各著作有否按实际零件测量数概率计算?你们查一查

网友:
可能线圈受潮了,干脆洗晒一回

网友(2020-01-29):
我的熊猫601机,也是相同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点说,如果确定电感,电容的具体的值,计算误差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F:
怎么知道他是850K频率的?怎样测量的?这个测量如果是接入电路的方法就不可信。只有用接收机靠近得到的信号才是可靠的。问题是那时怎样知道是这个频率的?准确的测量很麻烦,先用一个接收机找到本真信号,再用信号发生器去拍频得到准确频率。信号发生器需要有可靠的频率读出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知道他是850K频率的?怎样测量的?这个测量如果是接入电路的方法就不可信。只有用接收机靠近得到的信号 ...

探头接在6A2阳极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