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一可调电源

楼主(2019-10-23):
拆了一个电源没有输出,芯片是封装的看不到,输出三根黑白蓝线,万用表测量黑白,黑篮有8v输出,主插头输出3.5v,师傅们看看怎么办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吧!不难

网友A:
没看懂。
前面说没有输出,后面又说有8伏和3.5伏的输出。
可调电源,没看到电位器和按键,如何实现电压可调的。
一个小小的电源变压器,为何用粗壮的桥整和大功率管。

网友B:
小功率可调电源,有没有先弄清楚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C:
请教问题也不说清楚!看都看不明白,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前面说没有输出,后面又说有8伏和3.5伏的输出。
可调电源,没看到电位器和按键,如何实现电压可 ...

直流电机用   输出dc10----220v可调,三根黑白蓝  应该是调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问题也不说清楚!看都看不明白,无语!

直流电机用   输出dc10----220v可调,三根黑白蓝  应该是调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可调电源,有没有先弄清楚输出电压范围

直流电机用   输出dc10----220v可调,三根黑白蓝  应该是调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