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简单的LED跟随音频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参考一个diy蓝牙小音响的视频,想仿照视频中的做法在自己的蓝牙音箱中加入一个简单的LED跟据音频闪烁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三极管的型号是 TIP41C   NPN型三极管,本人不才没看懂原理,但仿照视频的做法的确可以,视频中三极管的发射极接了一个LED和一个电阻后接入了电源正极,集电极接入了音频输出的负极,我最终的想法是能明白这么接法的原理,方便进行改造比如多加入几个LED或是更好的适配自己的小音箱,希望各位高手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就驱动一个发光管用TIP41也蛮“奢侈”的。

网友B:
这是个数字功放,并且输出级是全桥推挽结构,那个输出负极和电源地并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驱动一个发光管用TIP41也蛮“奢侈”的。

哈哈,这个管低是不贵,我猜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适配功放板的功放,这个板貌似是45W的,再就是可以多加几个LED,不致于烧掉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数字功放,并且输出级是全桥推挽结构,那个输出负极和电源地并不通的

NPN管发射极接电源正极这个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