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作——汽车手动空调改自动

楼主(2019-10-23):
很多小车是手动空调的,到了季节,开就太冷,不开又太热,早上热晚上冷,天天扭来扭去的,实在烦心。
设计这个作品的目的就是:将手动空调的车型在不改变原车线路和功能的情况下变成自动空调。相信很多坛友有一样的想法。
说说我这个的工作原理:特别简单,温度探头检测车内温度,如果高于设定温度,就控制继电器,输出个触点给出空调信号搭接到原车的信号线上。
原来想做个屏幕,实际也做了,程序也写进去了,还有3个按键,无耐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就没有装屏幕,做成一个小盒子,放在车内部,搭上原车的空调信号线,用手机连接这个盒子的蓝牙,做通信,可以查看当前温度,设定温度,启动关闭,还可以测量电瓶电压。
手机端软件:本来想做APP的,很多人一看要装个新的APP就不愿意了,最后做成了微信小程序。在微信中可以直接扫描使用。
电路图:
右边的长长的是继电器,考虑到可靠性,最终选用了宏发的继电器,很贵但是很长寿
最后装上外壳:
手机微信打开小程序“AC空调控制”,可以搜索一下

深圳地区诚征车友测试安装,免费赠送。请联系我。只要手动空调的车型哦

网友A:
俺是天津的,可以试试吗?

网友:
虽然是手动空调,调节好风量车内一样可以温度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天津的,可以试试吗?

可以的。要求有过程的照片,车型,插头排线照片,接线的照片。并发到汽车之家论坛上分享。能做到就发消息告诉我邮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能软能硬,高手啊

楼主:
随便发一个之前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要求有过程的照片,车型,插头排线照片,接线的照片。并发到汽车之家论坛上分享。能做到就发消息 ...

俺的是13年雅力士,好安装吗?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弄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软能硬,高手啊

能软能硬,是个男人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是13年雅力士,好安装吗?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弄一个试试。

接电源线12V,找到空洞按钮开关对应的那条线,接上去就完成了。
你确定要装,请加我微信13501382751 ,我地址给我,寄过去。过程一定要拍照哦。

网友:
老款捷达 手动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安装

网友(2019-11-27):
这个牛啊,有商用价值,可以推广

网友:
楼主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C:
想法是好的。但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汽车空调系统和家用空调的控制完全不一样。
汽车空调的原理:
1、制冷状态:与家用空调一样,启动压缩机,制冷剂循环,从蒸发器吹出冷风。
2、制热状态:与家用空调不一样,不需要启动压缩机,而是依靠水箱里面的热水循环实现制热。
3、车内的供冷、供热是两套独立的系统,两者之间有个隔板来隔离冷风或者热风,也就是说:制冷的时候,隔板会将供热的风道关闭,制热的时候,隔板会将制冷的风道关闭。如果是自动空调,这个隔板的开度是靠空调电脑控制电机来控制的;如果是手动空调,是靠温度旋钮控制的。
因此,只是控制制冷开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网友:
这个可以,还能省油

网友:
大众途安能用吗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你这个东西加上一个关空调提高加速能力功能就更好了,一些低排量车,开空调时加速度明显降低,你可以想办法读取汽车加速状态,当要加速时就关闭空调,这样这个东西就更有用途了

网友:
我的09款爱丽舍已经安装完成了,经测试可以实现空调开关的自动开关。感谢楼主的好东西。

网友E:
这个厉害了,那能买到啊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膜拜大神Koko咯

楼主(2020-02-04):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你这个东西加上一个关空调提高加速能力功能就更好了,一些低排量车,开空调时加速度明显降 ...

这个要读取OBD接口识别油门深度。成本增加不少。性价比还需讨论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那能买到啊

x宝搜索:蓝牙空调改自动
即可

网友F(2020-03-29):
深圳东风风光580前来报道测试,还有测试活动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好巧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圳东风风光580前来报道测试,还有测试活动吗

有的。加V13501382751 看看车型合适否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的。但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汽车空调系统和家用空调的控制完全不一样。
汽车空调的原理:
1、制 ...

手动空调调温的确是靠混风阀控制冷热风的比例调温,定排量压缩机是靠检测蒸发器温度控制启停如果混风阀冷风比例较小蒸发器温度低于设定值关闭压缩机温度回升到设定开启值启动,变排量压缩机原理一样不过多了个温度控制压缩机排量的过程。这种改法的确不是最佳方案,建议用模拟量输出控制混风阀比较好,在升级一步制冷时用电磁阀关闭热风通道的热水进一步减少制冷损耗。

网友G(2020-07-14):
我也想让欧力威参加测试活动

楼主(2020-08-17):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让欧力威参加测试活动

可以的。加V即可。你先确定你车子的线束自己能搞定哦。

网友H:
这个改装没有很多线束吧,就取一个电源串接一个ac开关

网友I:
厉害了,我的神。很冲动就想改,东莞怎么联系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我的神。很冲动就想改,东莞怎么联系改装?

加V即可。报车型

网友:
宝贝已收到,在外面出差的,要晚几天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改装没有很多线束吧,就取一个电源串接一个ac开关

是的。 开关是原车开关的信号,最好不要直接接离合器开关。电源应取风机电源,确保风机工作后使用。

网友(2020-11-19):
楼主 我是14款威驰能参加试用吗

楼主:
可以的啊。需要自己动手找线。

网友:
有的老车也带温控探头(热胀冷缩的)

网友(2020-12-28):
可以申请专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