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10-23):
前几天网上淘了台新时代电子管收音机,期盼了就天,今天终于到货。由于包装吧善,到手后度盘破了。可惜啦!幸好外壳管子幸免于难还算完好。

网友A:
暴力啊!包装没有做好。

网友:
内部非常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啊!包装没有做好。

硬泡沫惹的祸,包装这玩意一定得用软泡沫!

网友:
多少钱淘的呀?

网友B:
胶木外壳,内部受潮严重,修复难度较高....... 品相不怎么样。

网友:
要是把度盘拆下来单独包装一下在邮寄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新时代--101型。建议将面板拆下来,标牌也仔细拆下来,将面板用细砂布稍微处理一下,去五金商店买一筒白色自喷漆,将面板重新喷一下,干燥以后,再把标牌重新装上,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木外壳,内部受潮严重,修复难度较高....... 品相不怎么样。

有得玩了!不知道哪位坛友有多余的度盘,妞,背板,如能凑齐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新时代--101型。建议将面板拆下来,标牌也仔细拆下来,将面板用细砂布稍微处理一下,去五金商店 ...

对,已经进行了简单的清洗,前脸得重新喷漆。原漆全掉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玩了!不知道哪位坛友有多余的度盘,妞,背板,如能凑齐到还不错。

用玻璃自己仿做一块刻度盘,应该还是可行的。

网友:
里边的电阻、电容,特别是电容最好换掉,以免以后调试误判。

网友:
这下可得好好打理一番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得玩了!不知道哪位坛友有多余的度盘,妞,背板,如能凑齐到还不错。

那里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啊@!即时有也不会符合长度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里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啊@!即时有也不会符合长度要求啊。

一个小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