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给公司做的48V转24V电路用LM2576HV损坏求指教

楼主(2019-10-24):
学的是机械,刚转行单片机开发。
公司太小,PCB也自己做,这几天整了一个48V转24V,48V转12V的电路,用LM2576HV-ADJ和LM2576HV-12。(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只要大致能转到这个电压范围就可以。)
焊好之后,刚通电还可以,测量电压都正产,没有带任何负载,过一段时间就莫名其妙坏掉了,芯片也不发热。
24V的直接没有输出,12V的有输出,但是只有4V。
很莫名其妙,烦请坛里的各位大神帮看看。下面附图。
总电路:

48V转换电路

48V转换电路

48V输入部分:

48V输入部分

48V输入部分

48V转12V部分:(最容易损坏)

48V转12V部分

48V转12V部分

48v转24V部分:(也会损坏)

48V转24V部分

48V转24V部分

总PCB:(删除接地铺铜,方便检查)

全部PCB

全部PCB

48V转12V-24VPCB:(删除接地铺铜,方便检查)

24V-12VPCB

24V-12VPCB

网友A:
用量很大吗?买一个不是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量很大吗?买一个不是更快吗?

哎,设备对体积有要求,必须尽量精简体积,然后电源又是48V的 ,所以尽量集成度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你用的芯片是不是假的,LM2576/2596假货很多甚至可以说淘宝上卖的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其次, ...

谢谢前辈提醒,条件简陋,我尽量多试试

网友C:
5822的耐压有些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22的耐压有些勉强

实际用的是ss36,60V耐压的。。

网友D:
建议把5脚的缓启动功能加上。

网友E:
1,你电路没有问题,SS36可以改成SS310会更好。
2,PCB稍微差点也没太大问题。
3,你估计买的假货了。我不知道你的采购成本是多少,HV版本的低于1$肯定不是原厂的。
现在能买到的LM2576、2596基本上全是国产的,受国内BCD工艺水平限制,耐压普遍40V左右,所以工作在24V下是没有问题的,48V下很危险。
推荐你试试芯龙的XL7035,这个耐压到8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5脚的缓启动功能加上。

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找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电路没有问题,SS36可以改成SS310会更好。
2,PCB稍微差点也没太大问题。
3,你估计买的假货了。我 ...

嗯,XL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挺说了,它有两个问题:1:输出电压最多20V,不到24V,2:输出电流只有1A。
以上虽然差不多也够用,但是没达到设计要求,可能会引起麻烦。先试试别的路子,实在扛不住烧片,就再来试试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76振荡频率是50KHz,随便找个示波器就能看波形。

遗憾的是本公司只有万用表 ,看看能否跟领导申请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