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44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9-10-24):
新得一台宝石441,检查无断线等肉眼可见故障,通电灯亮无声,经查+B高压无,发现该机被上家改过,高压经过二极管桥式整流后由6Z4缓冲输出,现测桥堆~端无电压,断电高压次级测通断,有一没有端子与其中一端相通,通电测试,交流240v左右,我可以直接接入这2点入桥堆~端吗?我估计上家加桥堆可能也是变压器高压断线,这才用上桥堆应急修理的。实绘图如下:

网友:
应该可以,得看电流够不够用,

网友:
这牛只得重新绕了,次高压只有一半的设计电流可用了。

网友:
可以用,等全坏了再冲绕,拆变压器太费劲,还不如花几十块钱买个新的

网友:
高压一侧断线开路,可以用全波硅桥代替,6Z4缓冲就是画蛇添足,本来变压器就是非常规使用,就更没必要增加负荷了。要观察变压器在一段时间内其温度是否达到热平衡,不再升温。收音机变压器的产品设计与环境温度及连续使用时间有关。

网友:
宝石441电源牛用线非常细(原边0.19,高压0.08)容易坏,常见的就是你这种高压坏掉一半的。

用硅二极管桥接代替是一种好办法。
把6Z4去掉不用,可以减少些变压器负担。

楼主:
已直接用硅桥代替,机子出声,收台还不错,该机缺刻度盘与旋钮,自己DIY了一套,觉得还行

楼主:
自己划地玻璃片,上网打印了同样大小地刻度图一张,准备描图。

楼主:
描图效果,用地油漆笔反描内层。

楼主:
整机正面图,旋钮为保险盖改造。

楼主:
内部机芯图片,硅桥整流直接焊在变压器上。输出牛为小电源牛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