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19雷达测试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10-24):
在一电子旧物利用群里淘了1台HL19雷达测试仪,但不知该测试仪该输入交流220V抑或应该是神马电源?

楼主:
这个雷达测试仪的电压就有点异类

网友:
查一下电源输入电路~~hl18资料

网友:
HL19雷达综合测试仪        扬州苏北电子仪器厂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回复!。这个测试仪后面是个整的封闭壳子,可防水,没有任何插孔。只有前面板上的这个三眼插孔可输入电源,其他就没有眼孔了,只是面板上这三眼孔没有标注应输入交流或者直流电压、也没标电压值,不知还有没有另外的外置配套电源没有?配套的电源线非常细,两芯外加屏蔽层,面板右面有个电源内外正负电源选择旋钮

楼主:
我估计可能是AC220V。昨晚冒然的输入了220V市电,结果那颗红色的指示灯正常亮了一会,示波管上有一团绿色的光晕,但一会后面开关电源组合板上的一只0.2A保险管烧了。再换个0.2A保险管,一会机器里飘出过热的焦糊味,马上切断电源,摸摸原件,发觉一只钽0.056μ/400V的电容有点烫手,引线接头处有类似于密封胶受热软化出的渗出痕迹。  看机器内部电路板,非常的新,几乎没有任何维修痕迹。不知是年代久远原件特别是是电容变质还是接错电源了。

楼主:
一直在质疑上面在百度上搜索到的YC---265雷达高度表测试仪为什么要使用AC115V/400HZ电源,难道这个HL19雷达测试仪也是这样?!坐等在雷达站工作或使用过该仪器的大咖解疑。

楼主:
不敢再贸然上电了!要不然这么新的东东魅影都没看到几回就只有拆零件了

网友A:
应该就是220伏,那开关不是电源选择,而是Y轴极性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220伏,那开关不是电源选择,而是Y轴极性选择

那个选择旋钮下面标注的字是“触发X轴选择”,上面半弧形字是“内+-;电源;外+-;X轴”。我还以为是我在接入AC220v时这个旋钮选错了

楼主:
冒着烧机的风险,准备再直接上220V交流电试机!上电之前,感觉那个插头有点晃荡,于是拆开,哟!有一根线断了,焊接上,再上电,随着“吱”的一声,感觉开关电源正常启动了,那个红彤彤的电源指示灯是别样的红,这回没再烧保险了。一会示波管翠绿的光斑出现了,红配绿,真的“丑”得哭,太艳丽了。断电,摸摸那个0.056μ电容,没发烫。这回正常了,上回可能是零线那个接线断了,相线通过接地线构成回路,故而烧保险、0.056μ/400V那个电容发烫。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热心朋友的帮助

网友B:
这类国产测试设备一般都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国产测试设备一般都是220V

主要是害怕走错浴室。这种没有任何标记的,还是小心为妙,万一男同胞走到女浴室去了,不光是方向性的问题,还有 …,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着烧机的风险,准备再直接上220V交流电试机!上电之前,感觉那个插头有点晃荡,于是拆开,哟!有一根线断 ...

AC115V/400HZ是飞机上的电源标准,接220V50HZ肯定会冒烟的,别再试了!雷达高度表是飞机上用的仪表,这个测试仪要拿到飞机上用,自然也就使用飞机上的电源标准了。

不是还有个DC电源输入吗,找找这个接口,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