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普通大灯改LED

楼主(2019-10-25):
我的车大灯是H4的,由于远近光是在一个灯泡上的改用氙气灯效果不好,现在想改LED 的。有改过的朋友吗?请说说

网友:
试过,我的是H7,效果不好,还是换回卤素灯了

网友:
led一般的照明效果不好,好的贵的离谱,氙气用伸缩的还可以,比摆角好点,摆角的害人。

网友:
目前发光点小易聚焦的 LED 想要大输出遇到散热等困扰,所以目前改那 CREE 产的 XHP 70.2 LED 车灯为得能有聚焦出好的光型,所发出的光必然是有限的,就目前仍是比不过那 HID 的车灯。

网友:
LED 的灯只是看起来雪白,其实光线比较散

网友:
楼上已说的很多,我就不补充了,反正是换LED更后悔。
话说你不会以为改氙气灯就是换个氙气灯泡那么简单吧?
不论H4的一体大灯还是H1、H7的分体大灯,改氙气灯必须开灯壳装专用透镜。只换灯泡是实实在在的损人不利己。

网友:
灯光最好不要用雪白的,穿透性不好

网友:
我的车一对H7,一对H9,H7换成疝气灯,原车自带双光透镜,H9是远光辅助灯换成LED的,远光极少开,除非遇到不守规矩的司机,防雾灯还是卤素的这个最好别改。建议你改灯的时候加装透镜,要么干脆别改了

网友:
原车带透镜的可以试试。没有透镜就不要改了,损人不利己

网友:
不是原装的改要么价高要么效果差

网友:
我跟你的想法相反,是想把LED大灯改成卤素灯。

楼主:
看来还是不改了,继续用120元买得欧司朗夜行者吧,夜行者是普通卤素灯泡真他妈贵效果还可以

网友:
透镜是关键。要的是聚光,专业改灯的有好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卤素大灯那么稳定 那么省心  为毛要纠结??  想不通

网友:
没用,总感觉led的改装灯,若不惊风的样子

网友(2019-11-25):
H4灯光太散,多数灯泡前还有遮光罩,估计改了也没啥用,还有LED散热不好办,奥迪为此专门为大灯设计了一套散热,散热不好光衰厉害,一定要改加聚光镜吧。

网友:
蜡烛怎么装汽车大灯上

网友:
想亮就直接改加透镜的,不管是氙气还是LED;或者就卤素加一套增光器,换100W的灯泡,陶瓷插座,把到灯泡的电压直接提升,后果就是灯会热了点,相应的寿命也会短点,效果也有点,也经济一点

网友:
把卤素灯泡换大功率的,不知安全不安全。

网友:
我改成了三色LED,还可以

网友:
氙气灯用透镜效果最好。

网友:
我的车就是H4的灯 改的氙气 加透镜  都好几年了  用着 挺好

网友:
4000-5000K的好,

网友:
最好别改,看上去好像是亮一些,只是LED的光谱太单一了,实际照度并不高。

网友:
老款马自达六,远近光都是H1,近光带透镜,开始换了一体化氙气灯,色温6000K,晚上自己站在车前看很刺眼,开车上路坐在车里感觉还不如LED效果好。后来远光换了淘宝上号称马六专用的H1。近光换的三色H1 LED 可以切换黄光代替雾灯。晚上在没有路灯的地方一般都要配合远光使用。

网友(2020-01-04):
建议还是用疝气灯或者卤素灯吧,LED的我用过,雨天,雾天,透光性太差,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果断换成疝气灯了,好多了

网友:
我车是卤素灯,以前也有改led的想法,后来听朋友说过利弊后,不打算改了。

网友(2020-02-17):
去马家买2套氙气灯和透镜改装一下,自己动手的话也就1天时间,600块左右就搞定,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其他的LED灯泡氙气灯泡都不行,照人不照路,容易出事故

网友:
我的卤素改成led,没有改透镜,光线全是散开的,一点都不集中,不知道对面的司机第一反应是什么!

网友(2020-03-27):
看了那么多回复,我还是用卤素灯吧。

网友:
选择灯珠要集中不要太散的凑起来功率像似不小的不行。色温不要选太大,也就发白光的与蓝光样子,下雨天更本没用的,穿透性很差。

网友:
原车车灯真有那么不堪吗? 怎么那么多人都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