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口hdmi

楼主(2019-10-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DMI接口   数据通道一般  错码率一般 只适合最高1080P显示传输
   DVI接口   数据通道很窄  错码率高  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给与传输 数字模式分辨率为720P 需要结合模拟信号  不过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显示器
VGA接口 CRT为主的 模拟信号传输 理论最高分辨率只能达到1080I 但是最佳显示达不到1080I 最佳显示效果1680*1050    色彩还原在CRT效果最理想  液晶显示器不是很理想

除了 DP 这一段,基本胡扯。

幸好我的老显卡还没扔掉,不然还真难说清楚

这个是我的老显卡,上面有上述的三种数字接口,DVI 两个,HDMI 一个,DP 一个。这两个 DVI 接口不完全一样,上面那个左侧有 4 个小孔,下面那个没有。上面这个,叫做 DVI-I 接口,多出来的 4 个孔传输的是模拟信号;下面这个是 DVI-D 接口,没有模拟信号。所以,DVI 并不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结合模拟信号才能传输,而是为了让 DVI 接口的显卡(电脑)可以兼容使用模拟显示器,因此至少设计一个 DVI-I 接口,将模拟信号单独引出来,然后通过显卡上面那个白色的转接器转接成 VGA 口,这样就可以连接旧式 VGA 接口显示器。

而数字显示器的接口是 DVI-D 接口,和显卡下面那个接口一样,是没有这多余的 4 个孔的,同样,数字显示器的 DVI 电缆也是没有对应的 4 个模拟端子的(显卡左侧的电缆)。DVI 接口完全不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结合模拟信号才能使用。

此外,DVI 接口已实现的最大分辨率是 3840x2160 pix、30HZ,或 2560*1600 pix、60HZ。下面是我 2014 年还在用这块显卡的时候,同时连接到一台 4k 显示器和一台 2.5k 显示器的截图。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清楚,DVI 接口和 HDMI 接口其实是同样规范的不同物理接口实现。因此 DVI 接口和 HDMI 接口相互转换,内部是直接连接的,而且 DVI 接口的显示器可以直接接到 DHMI 接口的视频输出设备上,比如电视盒、DVD 机、照相机摄像机的 HDMI 口就能显示画面。不过 DVI 接口用于电脑显示器,所以它支持的是非常早期的规范,一条链路只能传输 2048*1536 pix、60HZ,因此上面的 3840x2160 pix、30HZ,或 2560*1600 pix、60HZ 是双链路 DVI 传输的(每个 DVI 接口里面有两条 DHMI 链路)。而最新的 HDMI 2.1 规范,一条链路就能传输 7680x5120 pix、120HZ 的视频

最后,VGA 接口已实现的民用规范是 2048x1536 pix、120HZ,带宽三百多兆(我买过一台二手艺卓 CRT 可实现),而 VGA 规范本身可支持超过 500 兆带宽。只不过这对显卡和 VGA 电缆要求很高,一般的 VGA 电缆上不了这个分辨率和刷新率。

所以你这个说法,可以说基本上错得离谱。

网友C:
一般情况底下看不出来区别,如果非说有区别,那可能是心理因素

网友:
属于数字高清接口,比起数字DVI接口它具备数字声音传输功能。VGA 属于模拟显示器时代配备的高清模拟图像传输接口。

网友:
说和VGA没变化的是,显示器不够好。

显示器够好的话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还要看干什么事情?

如果仅仅是看看新闻,浏览网页的话,是不是没什么区别?

也有区别,不过普通的新闻图片等,基本看不出来,尤其是文字。

如果是专业作图,3D领域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更关键的是显示器,你对比下专业显示器和普通显示器的价格就知道了。

普通应用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 和它相比差多少? 还是说一般情况底下看不出来?

VGA 传输的是模拟信号,对于显卡而言,需要用 DAC 将图像转为模拟信号,然后显示器这边再用 ADC 转为数字信号。

HDMI 传输的是数字信号,不需要转换。

如果有无限大的带宽,那么转换也无所谓,反正原本显卡输出的图像带宽有限。但问题在于,现实带宽受制于 DAC、滤波器、传输线、ADC...

而你要提升带宽,DAC、滤波器、传输线、ADC 就要多花钱。

所以,如果你传输的图像带宽不大,那么不容易看出区别,如果很大...而你的显卡质量又不好,传输线质量不好...

那么 VGA 很容易出现图像模糊的问题,尤其是显示文字,会看到文字有虚影,这是 1080P 显示器接 VGA 常见的问题。

网友:
普通使用基本没啥区别,哪个方便用哪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底下看不出来区别,如果非说有区别,那可能是心理因素

区别还是有一些的,要看硬盘的配置情况而定,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尽量用,当然主机也有得才配的上,如果没有呢。。。。。

网友:
VGA\DVI\HDMI\DP都用过或在用,普通看网页看网络视频确实看不出区别。

网友:
说实在的 一般人用的也就27的显示器了 而且离得很近看屏幕 哪种接口 都差不多。也就是接上客厅50寸的大屏幕 才会看出有区别,HDMI还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B:
   DP接口    数据通道更宽  错码率更低 适合2K 4K更高分辨率显示传输
HDMI接口   数据通道一般  错码率一般 只适合最高1080P显示传输
   DVI接口   数据通道很窄  错码率高  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给与传输 数字模式分辨率为720P 需要结合模拟信号  不过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显示器
VGA接口 CRT为主的 模拟信号传输 理论最高分辨率只能达到1080I 但是最佳显示达不到1080I 最佳显示效果1680*1050    色彩还原在CRT效果最理想  液晶显示器不是很理想
                                                            摘自 电脑报 科普文章

网友:
家里的液晶电视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接口    数据通道更宽  错码率更低 适合2K 4K更高分辨率显示传输
HDMI接口   数据通道一般  错码率一 ...

除了 DP 这一段,基本胡扯。

幸好我的老显卡还没扔掉,不然还真难说清楚

这个是我的老显卡,上面有上述的三种数字接口,DVI 两个,HDMI 一个,DP 一个。这两个 DVI 接口不完全一样,上面那个左侧有 4 个小孔,下面那个没有。上面这个,叫做 DVI-I 接口,多出来的 4 个孔传输的是模拟信号;下面这个是 DVI-D 接口,没有模拟信号。所以,DVI 并不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结合模拟信号才能传输,而是为了让 DVI 接口的显卡(电脑)可以兼容使用模拟显示器,因此至少设计一个 DVI-I 接口,将模拟信号单独引出来,然后通过显卡上面那个白色的转接器转接成 VGA 口,这样就可以连接旧式 VGA 接口显示器。

而数字显示器的接口是 DVI-D 接口,和显卡下面那个接口一样,是没有这多余的 4 个孔的,同样,数字显示器的 DVI 电缆也是没有对应的 4 个模拟端子的(显卡左侧的电缆)。DVI 接口完全不需要搭配模拟颜色信号、结合模拟信号才能使用。

此外,DVI 接口已实现的最大分辨率是 3840x2160 pix、30HZ,或 2560*1600 pix、60HZ。下面是我 2014 年还在用这块显卡的时候,同时连接到一台 4k 显示器和一台 2.5k 显示器的截图。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清楚,DVI 接口和 HDMI 接口其实是同样规范的不同物理接口实现。因此 DVI 接口和 HDMI 接口相互转换,内部是直接连接的,而且 DVI 接口的显示器可以直接接到 DHMI 接口的视频输出设备上,比如电视盒、DVD 机、照相机摄像机的 HDMI 口就能显示画面。不过 DVI 接口用于电脑显示器,所以它支持的是非常早期的规范,一条链路只能传输 2048*1536 pix、60HZ,因此上面的 3840x2160 pix、30HZ,或 2560*1600 pix、60HZ 是双链路 DVI 传输的(每个 DVI 接口里面有两条 DHMI 链路)。而最新的 HDMI 2.1 规范,一条链路就能传输 7680x5120 pix、120HZ 的视频

最后,VGA 接口已实现的民用规范是 2048x1536 pix、120HZ,带宽三百多兆(我买过一台二手艺卓 CRT 可实现),而 VGA 规范本身可支持超过 500 兆带宽。只不过这对显卡和 VGA 电缆要求很高,一般的 VGA 电缆上不了这个分辨率和刷新率。

所以你这个说法,可以说基本上错得离谱。

网友:
居然上不了截图 矿坛系统不行啊,3480+2560 也才 6400 pix 的长边就出错啦

网友:
可以试试电视机看3D电影,区别就有了。去年十一以前CCTV有3D频道的时候,不用HDMI线休想把那两半的图像显示成一个。

网友:
呆喇叭的显示器用hdmi

网友(2020-03-18):
DVI好像要满针的才可传声音吧

网友E:
DVI的满针也传输不了声音。上面这些接口我都用过,现在用的是DP接口的,支持3840*2160 60HZ的,HDMI接口好像得1.4以上的才支持3840*2160 30HZ的,最新出的版本不知能支持多少。老式的VGA接口在有干扰的地方不如数字的DVI接口,容易受到干扰,造成显示器有网纹。现在的情况下,能用数字接口的劲量用数字接口,技术的进步是不容质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VI的满针也传输不了声音。上面这些接口我都用过,现在用的是DP接口的,支持3840*2160 60HZ的,HDMI接口好 ...

楼主解释得非常清楚,最重要还是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DVI的满针也传输不了声音。上面这些接口我都用过,现在用的是DP接口的,支持3840*2160 60HZ的,HDMI接口好 ...

DVI的满针可以传输声音的 我家其中一台电脑 使用 3 台显示器 一台是 DP 接口 一台是 HDMI 进口 一台是 DVI 接口  3台 显示器 都可以有声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DVI的满针也传输不了声音。上面这些接口我都用过,现在用的是DP接口的,支持3840*2160 60HZ的,HDMI接口好 ...

另外 DVI 接口 有没有声音 和显卡有关 以前我使用的老显卡 带有 2 个 接口 一个 VGA  一个 DVI  这个接口需要从主板 连接一条SPDIF输出线到显卡 才可以 不然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另外 DVI 接口 有没有声音 和显卡有关 以前我使用的老显卡 带有 2 个 接口 一个 VGA  一个 DVI  这个接口 ...

DVI-Integrated(DVI-I)接口(18+5和24+5)是兼容数字和模拟接口的,DVI-I插座可以插DVI-I和DVI-D的插头;考虑到兼容性问题,目前显卡一般会采用DVI-I接口,这样可以通过转换接头连接到普通的VGA接口。
DVI-I接口一般没有音频传输,因为DVI标准的定义里面没有规定音频的传输方式,也有部分厂商的DVI接口和监视器带有音频,但这只是个别厂商的做法不是通用的。
    DIV-I不可以传输音频信号。DIV-I支持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DVI-I接口为了兼容传统VGA模拟信号,就比DVI-D多了4个信号引脚,用来传输模拟信号。
DIV接口是发明的一种用于高速传输数字信号的技术,有DVI-A、DVI-D和DVI-I三种不同类型的接口形式。DVI-D只有数字接口,DVI-I有数字和模拟接口。应用主要以DVI-D(24+1)为主。

扩展资料:

DVI(Digital Visual Interface),即数字视频接口。
它是1998年9月,在Intel开发者论坛上成立的,由Silicon Image、Intel、Compaq(康柏)、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HP、NEC、Fujitsu(富士通)等公司共同组成的DDWG(数字显示工作组)推出的接口标准。
DVI是基于TMDS(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转换最小差分信号)技术来传输数字信号。
TMDS运用先进的编码算法把8bit数据(R、G、B中的每路基色信号)通过最小转换编码为10bit数据(包含行场同步信息、时钟信息、数据DE、纠错等),经过DC平衡后,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它和LVDS、TTL相比有较好的电磁兼容性能;

你那个是特例,不通用,是个是别厂商的行为,换到别人的电脑上就不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释得非常清楚,最重要还是抗干扰。

因为我单位很多台电脑原来标配的都是VGA的线,有些同事为了桌面利索,把线就捆到一块了,结果网纹干扰严重,换了线也不行,以为是显示器故障,找到我处理,我把线拆开,干扰就小了,但他们认为太乱,能不能把线还是捆着还不干扰,我就把线都给他的换成DVI或HDMI接口的了,干扰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VI-Integrated(DVI-I)接口(18+5和24+5)是兼容数字和模拟接口的,DVI-I插座可以插DVI-I和DVI-D的插头 ...

应该是现在生产的显卡 DVI 接口 都有声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 DP 这一段,基本胡扯。

幸好我的老显卡还没扔掉,不然还真难说清楚

的,我正在回复帖子的这个电脑就是用的VGA,2560*1440